ads编写的程序如何烧写到arm2440的nandflash里!救急啊·

楼主:
ads编写的程序如何烧写到arm2440的nandflash里!救急啊·

现已经有编译好的ads程序有2m大,在SDRAM里跑没问题,现在要裸机烧到片子里就怎么也烧不到nandflash哩,请教怎么弄啊。我是扬创yc2440的板子~~~~~~~~求救啊

网友A:
首先你的处理器要支持从NANDFLASH引导才行,然后你的代码中需要有bootloader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你的处理器要支持从NANDFLASH引导才行,然后你的代码中需要有bootloader

处理器支持的~~~代码中需要有bootloader是在哪里写啊?明示。。。

网友B:
1、通过SJF把代码烧到FLASH中去,三星提供的软件,还会有源代码,但是SJF只适用于部分CPU和部分FLASH,不是全部都适用,并且烧写速度很慢。
2、通过H-JTAG把代码烧到FLASH中去,新版本的H-JTAG已经支持一部分NAND的烧写,虽然大部分CPU都支持,但是所支持的NAND FLASH还是不多,你要自己去查下是否适合你用。
3、通过ADS编写烧录FLASH的代码,在SDRAM中运行,然后将需要的内容烧到NAND的BLOCK0,如果程序代码超过CPU启动时自动读取的4K或者8K,就需要在这前4K或者8K的代码中去读取更多的FLASH数据到RAM,这个等同于一个BOOTLOADER,这种方法可以说是万能的,缺点就是要你自己编写代码。

网友:
我上传的资源中有第三种方法的代码,但是是基于S3C2416的,NAND记得好像是K9GAG08,你可以下来参考一下。
http://download.eeworld.net/source/1672193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、通过SJF把代码烧到FLASH中去,三星提供的软件,还会有源代码,但是SJF只适用于部分CPU和部分FLASH,不是全部都适用,并且烧写速度很慢。
2、通过H-JTAG把代码烧到FLASH中去,新版本的H-JTAG已经支持一部分NAND的烧写,虽然大部分CPU都支持,但是所支持的NAND FLASH还是不多,你要自己去查下是否适合你用。
3、通过ADS编写烧录FLASH的代码,在SDRAM中运行,然后将需要的内容烧到NAND的BLOCK0,如果程序代码超过CPU启动时自动读取的4K或者8K,就需要在这前4K或者8K的代码中去读取更多的FLASH数据到RAM,这个等同于一个BOOTLOADER,这种方法可以说是万能的,缺点就是要你自己编写代码。

谢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