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and flash 的无坏块区

楼主(2010-06-21):
nand flash 的无坏块区
hi :
我记得nand flash出厂时,会保证前面的几M是没有坏块的,不知道到底是几M,有明文规定吗?
FLASH

网友A:
前4K,这是为了程序搬运不出现错误。以后再出现错误则用ECC检验控制,当然,如果你有钱也可以买全部没有坏块滴。

网友B:
BLOCK 0,也就是第一个BLOCK是确保没有坏块的,并且只有这一个是确保的,这样才能保证CPU设置成NAND启动的时候能够从第一个BLOCK读取启动配置代码,至于读的时候是4K还是8K,或者是其它大小,就由相应的CPU来决定了。

网友C:
看datasheet上面,一般的nand flash只有block0,即第一个block,至于具体多大,要看你的flash型号了。出厂后保证1000次擦除不会坏。

网友D:
我们买的2440核心板,可以保证前10个block是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