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D卡驱动问题

楼主(2009-12-11):
SD卡驱动问题
用2440+wince5.0 平台,在读小卡的时候不稳定,有时候读不到卡,有时候能读,特别是有些卡读得很好,有些卡不行,而且在读不到卡的状态下极容易把卡的内容给格式化了,各位大侠提供些思路 谢谢
大侠
而且

网友A:
WIN-CE下面是带SD卡驱动的 要加入SD CARD 和FAT FILE这两个组件, 这样就可以支持SD卡 如果要支持大容量的SD卡 是要修改注册表的
你这的这么不稳定 也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好好查查吧

网友B:
把问题说的详细一些,这样会有利于你的问题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