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 WINCE6.0开发者参考中的问题

楼主:
书中第一章时,教我们搭建开发环境时,提到了一个特别定制的SDK可以下载,可是我到书中所给的链接上却没有找到。
还有,我在运行HELLO1这个程序是,编译已经通过,但是运行时提示“出现部署错误”,是什么原因呢?我安装的是VS2005+SP1补丁包,是不是没有安装书中所说SDK的原因呢?求解答,先谢谢各位了!

网友:
对了,我用的是WIN7的系统,忘记说了

网友:
去下载一个 WInCE 模拟器,eeworld就有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了,版本上有什么要求吗?还有个问题EVC用不用装啊?3.7G,看着头疼。如果不装一些简单的WINCE程序是不是用VS2005也能运行啊?

网友:
出现部署错误,一般是SDK没有安装

需要部署程序到模拟器或开发板上的

网友:
能给我具体的环境搭建过程吗?在WIN7上的,谢谢楼上几位了啊!需要装哪些东西,貌似EVC不用装,BUILDER也不用装吧?

网友:
VS2005+SP1+VS80sp1-KB932230

网友:
安装完VS2005+SP1+VS80sp1-KB932230之后运行时还是报错啊!在创建项目是平台的选项还是没变啊。。。不知道为什么!

网友:
这个书的源码就有,可是那个SDK没有找到,自己弄个模拟器的SDK 重新编译应该没有问题的吧?

网友:
汗,等着看巴西和朝鲜的比赛吧?这么晚还没睡,具体操作工程能否给个提示呢,给个传送门也行啊?很头痛啊!朝鲜威武啊!

网友:
群:21665782 开源空间  大家一起交流wince开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