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DA读取GPS数据并与服务器通信

楼主:
目的:PDA用C#获得GPS信息,发送给服务器。
网上找的相关代码(),可以获得gps数据。
但是发送给服务器的时候在NetworkStream.write这句时呈死机状态,发送不了,服务器端也没有接收到信息的反应,也没有错误提示,直到PDA端断开时服务器才显示接收到了空数据,提示“远程主机强迫关闭了一个现有的连接”之类的(说到这里,之前在网上查到将传输部分的代码写在try,catch块中就不会提示这个错误,我写进去了,但这个时候还是会提示)。
但是PDA与服务器的传输本来是没问题的,因为直接发送给定的数据到服务器是可以顺利通信的。
所以接收gps信息与跟服务器通信,这两者之间有问题?

网友:
怎么发的呢?GPRS?

网友:
TCP协议,socket

网友:
HTTP一个请求,直接把Position信息通过QueryString请求过去不就行了
那么麻烦

网友:
Http请求不就行了,直接把Position信息通过QueryString请求过去
不就得了

网友:
呃...刚开始,还有很多很多都不懂
只是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啊,因为都可以发别的数据

网友:
用socket.sendto()方法也可以啊,我就这样实现的
协议很重要,服务器端是怎么解析的

然后看看发送到时间,是不是时间间隔设置不对造成数据丢失

网友:
TCP协议不会造成数据丢失的吧?
关于时间间隔……现在是PDA端每隔10秒发送一次数据给服务器,每次发送时读取gps数据,读到正确的数据时发送,这样会不会有问题?

网友A:
找到问题了,发送数据时先把gps关掉就可以发送了
可是总不能一直打开关闭gps吧,它每次进入正常工作状态也是需要时间的啊,这样怎么能够保证每隔n秒发送数据给服务器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到问题了,发送数据时先把gps关掉就可以发送了
可是总不能一直打开关闭gps吧,它每次进入正常工作状态也是需要时间的啊,这样怎么能够保证每隔n秒发送数据给服务器呢

难道是端口占用?

网友:
此端口跟彼端口有什么关系呢?不懂...
打开gps的端口是COM7,通信的端口是与服务器对应相同的号,两者有关吗?

网友:
网络是用什么连的呢?无线的?还是ActiveSync?

网友:
无线的话是用什么东西连接呢?比如说我们在做的一个东西用GPRS连接,就要注意gprs模块和gps模块的端口不能有冲突

网友:
呃,俺不是太懂,设置上网与服务器连接是用的CDMA1X,设置时没有设置端口之类的啊,只有个“拨号上网”输入的是“#777”

网友:
可以看下cdma拨号和gps的属性,肯定是有端口号的,感觉就是端口有冲突了

网友:
也觉得像冲突,只是这些知识太少,搞不懂哪里的问题:(

网友:
补充一点,之前用的一个平台控件接收gps信号,跟现在自己写的这个开的端口号、波特率都是一样的,那个在开着gps的情况下是可以正常跟服务器通信的,这样想的话是不是不该是端口冲突呢?

网友:
平台控件?现成的控件有可能是通过虚拟端口帮你屏蔽了底层的细节,和直接操作端口不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