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 HID开发时,CreateFile无法返回句柄

楼主:
如题。
SetupDiGetDeviceInterfaceDetail返回正确值。但是发现DevicePath返回的是一个乱码。
跟踪SP_DEVICE_INTERFACE_DETAIL_DATA结构的下DevicePath,发现它是一个CHAR数组,但其数组元素的个数ANYSIZE_ARRAY (define at winnt.h)却是1。
我想CreateFile得不到句柄是不是和设备路径无法正确读取有关。要如何解决,还望大虾帮忙啊。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。

网友:
补充一下:我要检测的是手机USB口。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。

网友:
你用什么工具开发的,ddk吗,driver studio 3.2 中有一个函数Openbyinterface (),这个函数,可以考虑试下

网友A:
谢谢lyp1003的回复。我用的是VS2005。做的是一个USB设备的上位机程序。可以检测到USB设备,但无论程序怎么改,显示的设备地址都是是乱码,而不是标准的好友HID,PID等信息的地址。无法CreateFile。这是为什么,还请有经验的高手帮帮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lyp1003的回复。我用的是VS2005。做的是一个USB设备的上位机程序。可以检测到USB设备,但无论程序怎么改,显示的设备地址都是是乱码,而不是标准的好友HID,PID等信息的地址。无法CreateFile。这是为什么,还请有经验的高手帮帮忙。

查找设备的详细信息函数SetupDiGetDeviceInterfaceDetail()返回是正常的。
但显示文件路径却是乱码。执行到CreateFile()函数的时候,
用GetLastError()获得的错误代码是123,ERROR_INVALID_NAME:The file name, directory name, or volume label syntax is incorrect. 我想无法CreateFile的原因可能就是设备文件路径格式不正确。这部分代码如下定义:
CString m_strPath;
SP_DEVICE_INTERFACE_DETAIL_DATA strtDetailData;
m_strPath = strtDetailData.DevicePath;

网友:
设备路径读取已经正确。原因在于ALOCATE的时候,指针指向另外一个结构体了,难怪是乱码。
不过问题还是存在,CreateFile()依旧错误。
HANDLE hCom = CreateFile(m_strPath, 0, FILE_SHARE_READ|FILE_SHARE_WHITE, NULL, OPEN_EXISTING, 0, NULL)
GetLastError()返回的错误是2,CAN'T FIND FILE。既然都已经找到设备路径了,怎么还找不到设备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