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 5.0下如何实现打电话的功能?

楼主:
wince 5.0下如何实现打电话的功能?有没有打电话的API啊?注意不是windows mobile系统!而是wince5.0
谢谢!

网友:
可能不行吧.你要修改的东西太多了!

网友:
啊?但是要实现怎么办?客户要求的!能具体说一下么?东西再多也要试试啊!

网友:
自己做,就通过串口发送AT命令控制Modem

CE5.0下是没有RIL的,只能自己做

网友:
自己做吧
之前有实现过发短信的功能,拨打电话没做过,^_^
主要是用AT命令操作的,另外要看你的GPRS模块用的是哪家的,之前我们用simens的
网上也有相关的例子,你可以参考一下
http://www.techrss.cn/html/2009/02-06/215997.htm
另外周立功的wince5.0上面有简单实现拨打电话功能,你可以上www.pudn.com去找一下

网友A:
你要加个手机模块 通过串口发送AT命令控制的,特别简单

网友:
wince6.0 做电话的就见过。其他没有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要加个手机模块 通过串口发送AT命令控制的,特别简单

但是想做好,也不容易的。
特别是如果有GPRS上网功能时。

网友:
GPRS不是特别简单,只是打电话,还是可以的

网友B:
那到底该怎么办呢?最好是软件实现就行,别还要加什么硬件模块,那就惨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到底该怎么办呢?最好是软件实现就行,别还要加什么硬件模块,那就惨了!

不增加硬件是不可能的,至少手机模块是不能少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到底该怎么办呢?最好是软件实现就行,别还要加什么硬件模块,那就惨了!

你搞一个打电话不用模块的,那就牛X啦~~

网友:
不加硬件也可以啊,串口外接一个小猫好了,嘿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到底该怎么办呢?最好是软件实现就行,别还要加什么硬件模块,那就惨了!

软件实现?那你没SIM卡怎么拨打电话。
外接小猫也是一样的道理,只是换做别人帮你做硬件而已,^_^

网友:
http://www.pudn.com/downloads59/sourcecode/comm/modem/detail207689.html
这个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

网友B:
我做的就是安装了wince的手机,本来手机上是有打电话的一系列功能的,那是开发商开发好的,但是我们的程序要调用这个程序,由于各个开发商开发的程序存在差异,所以我们只能自己做了,现在打算用TAPI自己做,找了些代码不能拿来就用啊!只能先学习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要加个手机模块 通过串口发送AT命令控制的,特别简单

但是想做好,也不容易的。
特别是如果有GPRS上网功能时。

关键是手机有GPRS功能,有什么要注意的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做的就是安装了wince的手机,本来手机上是有打电话的一系列功能的,那是开发商开发好的,但是我们的程序要调用这个程序,由于各个开发商开发的程序存在差异,所以我们只能自己做了,现在打算用TAPI自己做,找了些代码不能拿来就用啊!只能先学习了!

那你们硬件电路中肯定有GPRS模块的,所以你要看你们家用的是哪家GPRS模块,然后根据他们的AT指令去做你的软件,具体自己看看上面我给你的网址上的例子怎么做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要加个手机模块 通过串口发送AT命令控制的,特别简单

但是想做好,也不容易的。
特别是如果有GPRS上网功能时。

关键是手机有GPRS功能,有什么要注意的啊?

就是根据你的模块来看它的AT指令,^_^

网友D:
我用cdma的   电话和联网 发数据都是用at指令  华为的模块 内置udp tcp协议

打电话直接发一条指令就行了  挂断时需要从串口读状态信息
udp发数据时也能收到来电信息  在串口读线程的回调函数中判断一下就ok

网友:
学习了。高人云集啊

网友:
需要模块才能打电话和发短信等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要加个手机模块 通过串口发送AT命令控制的,特别简单

但是想做好,也不容易的。
特别是如果有GPRS上网功能时。

关键是手机有GPRS功能,有什么要注意的啊?

就是根据你的模块来看它的AT指令,^_^

那界面是不是自己做?不是可以用linedevice的api进行开发么?不需要用AT指令自己操作吧?你能具体讲一下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用cdma的? 电话和联网 发数据都是用at指令? 华为的模块 内置udp tcp协议

打电话直接发一条指令就行了? 挂断时需要从串口读状态信息
udp发数据时也能收到来电信息? 在串口读线程的回调函数中判断一下就ok

那界面是不是自己做?不是可以用linedevice的api进行开发么?不需要用AT指令自己操作吧?你能具体讲一下么?

网友:
你不知道你用什么开发  我是用c#

1.拨打电话 首先需要添加引用命名空间Microsoft.WindowsMobile.Telephony;
代码如下:
Phone phone = new Phone();
phone.Talk ("13334567890");//数字字符串后面可以还,跟一个布尔值,表示是否需要做 一个对号码的确认。这里是默认为False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我用cdma的? 电话和联网 发数据都是用at指令? 华为的模块 内置udp tcp协议

打电话直接发一条指令就行了? 挂断时需要从串口读状态信息
udp发数据时也能收到来电信息? 在串口读线程的回调函数中判断一下就ok

那界面是不是自己做?不是可以用linedevice的api进行开发么?不需要用AT指令自己操作吧?你能具体讲一下么?

界面可以不用自己做,如果你是给别人调用你的拨打电话的函数的话,你只要把拨打电话的函数接口提供给AP人员调用即可,你说的那个linedevice我不太懂,^_^
找下我上面给你的网址的源码看看吧,你就会有思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我用cdma的? 电话和联网 发数据都是用at指令? 华为的模块 内置udp tcp协议

打电话直接发一条指令就行了? 挂断时需要从串口读状态信息
udp发数据时也能收到来电信息? 在串口读线程的回调函数中判断一下就ok

那界面是不是自己做?不是可以用linedevice的api进行开发么?不需要用AT指令自己操作吧?你能具体讲一下么?

界面可以不用自己做,如果你是给别人调用你的拨打电话的函数的话,你只要把拨打电话的函数接口提供给AP人员调用即可,你说的那个linedevice我不太懂,^_^
找下我上面给你的网址的源码看看吧,你就会有思路了

我就是做的应用,是上层的,不是给AP提供接口的,从界面到打通电话,挂断等都要自己做,你说的那个网站我下了些其中有一个TAPISample的vc代码我改了改到wince上了,编译通过,打断点跟,发现和设置lineMakeCall函数的LPLINECALLPARAMS类型的dwBearerMode参数有关,只有设置为LINEBEARERMODE_PASSTHROUGH和LINEBEARERMODE_DATA才能可以否则提示LINEERR_INVALBEARERMODE错误,程序也运行到了线路消息监控部分,触发了LINECALLSTATE_CONNECTED消息,然后SetEvent()了,再收到消息LINE_REPLY以后,取得LINEMESSAGE的dwParam2字段为0,之后就一直收到WAIT_TIMEOUT消息了,没有打出电话,不知道什么原因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
引用 网友D:
我用cdma的  电话和联网 发数据都是用at指令  华为的模块 内置udp tcp协议

打电话直接发一条指令就行了  挂断时需要从串口读状态信息
udp发数据时也能收到来电信息  在串口读线程的回调函数中判断一下就ok

那界面是不是自己做?不是可以用linedevice的api进行开发么?不需要用AT指令自己操作吧?你能具体讲一下么?

反正能往串口写东西就行了  界面要不要都行吧 用linedevice和拨号上网的那套函数需要厂家给驱动

网友:
上网功能好像比较难些

网友:
学习了,搞这个问题一整天了,头已经大了,好大了,有一些概念,但没有解决思路。。。。。。。
谁来解救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