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32/485 通信方式可配置电路

楼主(2009-09-17):
232/485 通信方式可配置电路
我想做一个电路,即软件配置成是232通信还是485通信。当然单片机端的输入/输出端口公用,通信接口端也管脚公用。
我想可以通过模拟开关实现,而且一定有人用过,有成熟的电路,所以特请教。
谢谢!
通信
接口

网友A:
模拟开关芯片不好找啊
lz可以考虑一下串口扩展芯片

网友B:
不知道LZ说的是什么
拿个继电器切换一下就行了

网友C:
不用这么麻烦,在RS232上直接加一个RS232-485的通信转接头不就行了?

网友D:
电路设计如下(思路):
CD4066之类的IC就可以,很便宜。
单片机选通控制信号接模拟开关的控制端,模拟开关一端1接232;模拟开关另一端接485。不过要注意阻抗匹配。模拟开关也是有阻抗的。

网友E:
其实我想到的方法都比较笨
直接用全双工的485芯片(也就是两组)
然后,就可以不用管是啥通信了
芯片也就贵一点点
差不了几个钱,其它别的事也都省了...

网友F:
用与门就可以了!发送接收分别接与门的一个输入脚,
控制信号接另一个脚!485和232的控制信号相反!注意方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