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boot.nb0大小问题

楼主:
我正在学习bootloader,
想自己改写个eboot试试。
可是生成的eboot.nb0大小为256k,实验箱原来的是88k。
256k的可以烧进去但是启动后没有反应,
谁知道为什么写进去了,却没反应么?

网友:
顺便问下,怎么才能让eboot.nb0大小缩小到88k啊

网友A:
修改boot.bib文件。那个里边控制你代码的最大长度。
但是如果你的代码太多超过你设定的长度,就会产生eboot.nb0  eboot.nb1....
具体boot.bib怎么修改 看看就知道了,或者找点资料

网友:
把代码减少啊.修改EBOOT.BIB文件

网友B:
“实验箱原来的是88k”是什么意思?原来的eboot是88K?那可能是eboot.bin,而不是eboot.nb0。
该代码自然能减小eboot.bin的大小。而eboot.nb0的大小是要在eboot.bib里修改的
EBOOT    80020000  00040000  RAMIMAGE; 这个00040000就表示256KB,改成你希望的即可。不过能保证你的代码编译后小于88KB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改boot.bib文件。那个里边控制你代码的最大长度。
但是如果你的代码太多超过你设定的长度,就会产生eboot.nb0  eboot.nb1....
具体boot.bib怎么修改 看看就知道了,或者找点资料

是的,我遇到这种情况了
现在我最想知道的是256k的eboot.nb0为什么写进去不对呢?
而他们提供的88k的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“实验箱原来的是88k”是什么意思?原来的eboot是88K?那可能是eboot.bin,而不是eboot.nb0。
该代码自然能减小eboot.bin的大小。而eboot.nb0的大小是要在eboot.bib里修改的
EBOOT    80020000  00040000  RAMIMAGE; 这个00040000就表示256KB,改成你希望的即可。不过能保证你的代码编译后小于88KB吗?

就是说我用的UP-NETARM2410-S实验箱,
他们提供“烧写bootloader实验”中给了个88KB的eboot.nb0

网友:
你烧写在什么地方?烧写在NandFlash中是不能直接执行的,还要用Nboot引导Eboot。Nboot烧在block0,Eboot烧在block2(具体要看你Nboot里的定义)
将EBOOT直接存储在NOR Flash中,此时必须在EBOOT的代码中实现自加载的过程,即将NOR Flash中的EBOOT全部加载到RAM中,并执行。

;   Copy boot loader to memory

        ands    r9, pc, #0xFF000000     ; see if we are in flash or in ram
        bne     %f20                    ; go ahead if we are already in ram

        ; This is the loop that perform copying.
        ldr     r0, = 0x21000           ; offset into the RAM
        add     r0, r0, #PHYBASE        ; add physical base
        mov     r1, r0                  ; (r1) copy destination
        ldr     r2, =0x0                ; (r2) flash started at physical address 0
        ldr     r3, =0x10000            ; counter (0x40000/4)
10      ldr     r4, [r2], #4
        str     r4, [r1], #4
        subs    r3, r3, #1
        bne     %b10

        ; Restart from the RAM position after copying.
        mov pc, r0
        nop
        nop
        nop

        ; Shouldn't get here.
        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