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装EVC导致系统启动很慢如何解决?

楼主:
我这台电脑有点郁闷,安装EVC只有 每次启动很久才进入桌面,
右下角,老是有个什么visual emulator 阻止系统加载的汽包提示。

EVC倒是能正常使用,我把EVC卸载了,这个东西还是会弹出来,启动还是很慢,请问有什么办法,彻底删除这个东西?

网友:
不管了,以后不用EVC了。进来接分吧。

网友:
http://www.armce.cn/bbs/thread-171-1-1.html
——已经按照这个方法解决!good!

网友:
大家装了EVC之后,发现系统托盘里出现气泡提示冲突,错误,可以参考这个,微软官方的文档

问题描述:
Error message when you install a Windows CE emulator, eMbedded Visual C++, Visual Studio 2003, or Windows CE Platform Builder on a computer that is running Windows XP: "Devices or applications disabled"

解决方法:
1 Click Start, click Run, type sysdm.cpl, and then click OK.
2 In the System Properties dialog box, click the Advanced tab.
3 Under Start and Recovery, click Settings.
4 In the Startup and Recovery dialog box, click Edit.
5 Disable PAE mode by removing the /pae option if it exists.
6 If you are using Windows XP SP2, remove the /noexecute option if it exists, and then add the /execute option.
7 On the File menu, click Save.
8 To exit Notepad, click Exit on the File menu.
9 To close System Properties, click OK two times.
10 Restart your computer.

网友:
汗,我没有看仔细。刚才改动了。现在不会出现那个东西了。

[boot loader]
timeout=5
default=multi(0)disk(0)rdisk(0)partition(1)\WINDOWS
[operating systems]
multi(0)disk(0)rdisk(0)partition(1)\WINDOWS="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" /execute=optin /fastdetect
C:\GHLDR=一键GHOST v8.3 Build 06120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