录音中的噪音怎么去除!

楼主(2009-12-30):
录音中的噪音怎么去除!
请各位帮忙:
能不能用软件的方式处理这种噪音! 或者其他的方式! 其他方案!
谢谢!
其他
录音

网友A:
能用啊,用DSP写个滤波程序就行了。。。

网友B:
我的也是,效果好差啊。

网友C:
关键看是什么噪音
就算是用DSP,也只能处理特定的噪音

网友D:
楼主会用adobe audition吗?那个是专业的声音处理软件。去除底噪很容易。

网友E:
混点积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