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流驱动的自动加载问题?!!!!

楼主(2010-04-26):
关于流驱动的自动加载问题?!!!!
我在看周立功的那本经典的《arm2410开发实践》,最后驱动那章,有一节是系统启动后自动加载流驱动(Simple Driver),我是按照书上说的,改了dir文件,platform.BIB,PLATFORM.REG文件。
在流驱动的代码中:
DllEntry()
{
......................
CASE DLL_PRECESS_ATTACH
RETAILMSG(1,TEXT("SPL":DLL_PRECESS_ATTACH\r\n"));
我用的是ideal6410开发板做的实验,系统一次sysgen通过,将内核下载到板子上。通过DWN,串口调试工具,系统启动后并没有”TEXT("SPL":DLL_PRECESS_ATTACH\r\n"));“串口调试信息的输出。
请搞过这方面的高手指点迷津。!!!!!!小弟不胜感激!!!!!
系统
开发
经典的

网友A:
你的NK是debug版本吗?如果是,请仔细检查注册表和bib文件的设置有没有问题。

网友B:
有两种可能:一是流驱动开发不对;二是bib文件设置不对

网友C:
运行NK后,你可以看一下注表HKEY_LOCAL_MACHINE\Drivers\Active下面有不有你写的驱动。如果有则被加载了,没有说明没有被加载。你要仔细检查你的注册表跟BIB文件。
你查一下FILES下面的REG,BIB同RELEASE下面的是不是一样。

网友D:
检查 BIB 文件有没有包含 流驱动的 DLL
检查 REG 文件有没有注册流驱动

网友E:
自己解决了:把dllentry变成dllmain问题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