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是不是windows在格式化nand flash?

楼主:
wince每次刷机后都要有以下debug infomation输出提示:
INFO: Initializing system interrupts...
INFO: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(s)...
INFO: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...
SDMMC config set rGPGCON: fd96a9ba
OEMInit Done...
Sp=ffffc7cc
NandFlash FMD_Init
NandFlash FMD_Init Done

第二次启动就不会了

网友:
信息太少了
如果你仅仅是想确定是不是windows在格式化nand flash,直接在fmd_erase中输出debug就知道了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,你不去格式化NAND时,系统是不是会格式化NAND的,因为上面上用来存放东西的,如果刷机,就格式化,不正常的。。。

再者,NandFlash FMD_Init才刚出现,,,不会格的。。。如上代码,只是正常的NAND的启用。。。

网友:
第一次开机输出信息:
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(Thumb Enabled) Built on Aug  4 2008 at 18:38:38
ProcessorType=0920  Revision=0
sp_abt=ffff5000 sp_irq=ffff2800 sp_undef=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= 8c2013bc

Windows CE Firmware Init
INFO: Initializing system interrupts...
INFO: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(s)...
INFO: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...
LCD OUTPUT MODE 800*480.
OEMInit Done...
第二次开机输出信息:
WinCE NAND Boot v1.00
Jun 08 2008 12:59:05

'U' for USBMON
**********
Total Sectors:0x0000e800
Sector addr on NAND: 0x00000760
TotalSector: 0x0000e800
Reading Kernel Image from NAND

    dwSector: 0x00000760
    dwLength: 0x0000e800
    dwRAM: 0x30200000
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(Thumb Enabled) Built on Aug  4 2008 at 18:38:38
ProcessorType=0920  Revision=0
sp_abt=ffff5000 sp_irq=ffff2800 sp_undef=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= 8c2013bc

Windows CE Firmware Init
INFO: Initializing system interrupts...
INFO: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(s)...
INFO: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...
LCD OUTPUT MODE 800*480.
OEMInit Done...
结论:我的Nand Flash没有被格式化。里面的内容依然健在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