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的调试问题

楼主:
使用keil调试程序,一全速执行,就弹出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桌面
这是为啥呀

网友:
弹出 Disassembly窗口

网友:
正常 不解释

网友:
楼主点一下
有一个按钮
是在汇编代码与C代码间
切换的
自己找一下

网友:
谢谢了,好像是只要运行一段时间,汇编窗口就自动弹出,点一下返回键,就又可以了,不知道为什么进一步研究中

网友:
我也碰到此问题
但是运行正常我就没管它了

网友:
谢谢了,知道了

网友:
二楼说的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