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dowsCE
Wince6.0/VS2005 如何产生SDK?

楼主(2009-08-31):
Wince6.0/VS2005 如何产生SDK?
WinCE5.0(PB), 我会产生SDK.
Wince6.0/VS2005 如何产生SDK?
如何

网友A:
项目->Add new sdk

网友B:
WinCE6的这个工程是模拟器的,产生了模拟器的SDK后,--》安装SDK, 基于这个SDK的程序怎么编译不了.
提示:
"
1>D:\Program Files\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\VC\ce\atlmfc\include\afxce.h(41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aygshell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
网友C:
SDK Property Pages -->Emulation -->Emulator shins 如何设置? (模拟器是黑屏)

网友D:
1、项目->Add new sdk
2、build sdk

网友E:
D:\Program Files\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\VC\ce\atlmfc\include\afxce.h(
这个头文件有没有包含进去嘛.
你点键点下看能不能到这个文件去.如果不能就没有添加到.

网友F:
其它问题解决了。
现在的问题是:
SDK Property Pages -->Emulation -->Emulator shins 如何设置?
写了基于当前SDK 的程序,运行时,启动了模拟器, 模拟器是黑屏的,如何解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