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高手帮忙设计一下共模滤波电感呀?作emc

楼主:
我的一个设备有AC240V,2000W,使用了可控硅调压,作emc的时候没有过,要求加共模电感滤波。俺是搞弱电的。不懂呀,请教各位高手了?
传导骚扰(Conducted Emission)没有过!

网友:
我看过一本,是关于干扰设计的手册,很厚的,书店应该能找到的,名字计不太清楚了,很厚很厚,

理论上就是加几个电容,电感,你找找那本手册去,很全的,

强电,EMC会影响你的设备?

网友:
建议去买一个滤波器,很多公司有做。
自己做,效果不一定好。

网友:
引用楼主 galle 的回复:
我的一个设备有AC240V,2000W,使用了可控硅调压,作emc的时候没有过,要求加共模电感滤波。俺是搞弱电的。不懂呀,请教各位高手了?
传导骚扰(Conducted Emission)没有过!

传导骚扰是自己对别人的干扰,这里面水比较深,斑竹的寥寥几句无法定位是哪里的问题。
骚扰——良好的接地屏蔽+针对性的滤波设计

网友:
EMC和EMI 都比较难哦。

我们的设备没过EMC以及EMI的相关要求时,
经常采用 加磁珠 或磁环,以及电感、电容滤波。

网友:
另外楼主 传到传导骚扰没过,
还是把你 对应的传导测试的数据和波形 贴出来,这样好帮你看看。

另外楼主的设备有AC240V,2000W,使用了可控硅调压,
你们用的是什么电源模块,什么电路部分的EMC 没过??
什么地方的传导没过。

一定需要针对性进行 相关滤波等实验。

网友:
另外还有 一个很好的办法。

就是针对出问题的模块和IC,找他们的FE咨询,
这些做模块或者IC的厂家 一般都有积累很深的EMC和EMI功底,因为他们需要应对很多公司的产品过相关标准,才可以在国内出售,或者外销国外。

如果你的产品,有一定的量,那完全可以让那些公司的FE去帮你们搞定。
很多大公司,在产品过相关3C认证、UL等等,都是直接让那些做IC或者模块的厂家的FE过去给搞定。

网友:
kyzf
我加你qq了,一会把检测报告发给你,你帮我看看吧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kyzf
我加你qq了,一会把检测报告发给你,你帮我看看吧??

朋友,你好! 清明节 回老家一趟,今天才回来,我QQ:604914729,晚上再看看。

网友:
朋友,你好!那个EMC的测试报告,我给你看了。

你们的设备主要是低频超标,应该是电源滤波等没有处理好,建议在电源模块最前的输出端 加上电感进行滤波试试,电感需要uH级别,当然也可能需要更大,你多多尝试下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