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# 关于rfid读取的问题

楼主(2009-05-10):
c# 关于rfid读取的问题
我的rfid是能读出RFID卡内的序列号并通过PS/2输出至电脑,相当于自动键盘输号。
我用C#怎么才能实现读取阿?
产品说可用常用的《WORD》、《记事本》等软件记录卡号,为什么读不出来??
rfid
记事本
序列号
记录

网友A:
帮顶。你的RFID读写器 是什么协议(模块)的?

网友B:
“产品说可用常用的《WORD》、《记事本》等软件记录卡号”,说明你至少需要安装对应的驱动或者一个自动最小化运行的程序,读取的数据会以按键事件,或者字符消息的形式提交,相当于做了按键动作,此时打开Word/记事本等,就能显示对应的RFID卡值。
c#从PS2口,可以参考大量的C++读取PS2数据的例程,一般都是使用系统API,加载系统DLL来实现。同样C#也是可以加载系统DLL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