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usb接口问题

楼主(2009-06-07):
关于usb接口问题
各位好,我刚接触usb接口,我用的是arm9上带的us接口,现在我要用usb实现arm9与pc直接数据的读写。有没有实现的例程呢。
现在问一些基本问题:
1、主机是如何识别usb接口的接入的。
2、主机是如何发出令牌包的,如何确定要发的是in还是out或者是其他的命令的。
3、usb设备又是如何解析这个令牌包
先问这些,我也在看资料,一点一点的问,请各位高手帮帮忙
接口
如何
资料

网友A:
做过USB可以给你点提示:
1、主机识别,只要你usb接口D+\D-电压设置对,主机就会识别,只是如果有心片的话主机会 显示芯片的PID和VID,否则主机就提示是为UNknow设备
2、如何确定是in还是out,这个需要根据你的固件的设置
3、解析令牌包,我是用的cypress的芯片,这个就交给芯片处理了

网友B:
帮顶!
我在搞2440,想把它的每一个细节搞清楚.所以程序都是裸奔,下一步也要象楼主的意图搞USB了

网友C:
看看usb协议。这个应该按标准做就行了。

网友D:
搂主先阅读一下usb的协议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