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用VS调用了DLL里面的函数 这函数的定义应该放在哪个头文件里面 是在XXXDLG。H里面还是XXX。H里面 是直接声明吗?

楼主:
我对应用程序不是很了解
我用VS调用了DLL里面的函数 这函数的定义应该放在哪个头文件里面 是在XXXDLG。H里面还是XXX。H里面 是直接声明吗?
谁帮我解释下

网友:
你是怎么调用DLL里面函数的?动态还是静态?

网友A:
#include "XXXXX.h"
#pragma comment(lib,"XXXXX.lib")
如果这样调用放在要调用的DLL函数的文件头中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#include "XXXXX.h"
#pragma comment(lib,"XXXXX.lib")
如果这样调用放在要调用的DLL函数的文件头中就可以了。

你这个只是适用于lib。
dll不是这样调用的。
dll的函数你要用LoadLibrary Load进来,然后每个函数重定向到一个函数指针,调用函数指针来用;
或者直接#import 进来做也可以。
去查查MSDN先。

网友:
假设你有一个dll,文件名yourdll.dll,里面有个函数JustTest(UINT, UINT)
调用的demo如下:

HINSTANCE        hInstance;
HANDLE                (FAR *lpFunction1)(UINT, UINT);

if ((hInstance = LoadLibrary("yourdll.dll")) == NULL)
{
        MessageBox("Can not found yourdll.dll!", "Initialization error", MB_OK);
        return FALSE;
}

lpFunction1= (HANDLE (FAR*)(UINT, UINT))GetProcAddress(hInstance, "JustTest");

if (lpFunction1== NULL)
{
        MessageBox("Fail to load function JustTest!", "Initialization error", MB_OK);
        return FALSE;
}

如果Load成功,就可以直接调用(*lpFunction1)(UINT, UINT)了,这个就是你的JustTest。
你好好看下MSDN,很快就能学会的。

网友:
LoadLibrary是动态链接,可以没有.h和.lib
#import是静态链接,必须有.h和.lib
#pragma comment(lib,"XXXXX.lib")只是链接静态库

网友:
大家都说的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