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串口的一个小问题

楼主:
#include
#define uchar unsigned 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 int

unsigned char a        ,flag,i;
void init()
{
   TMOD=0X20;
   TH1=0XFD;
   TL1=0XFD;
   TR1=1;
   SM0=0;
   SM1=1;
   REN=1;
   EA=1;
   ES=1;

}
void main()
{
   P0=0Xff;
   init();
   while(1)
   {
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ES=0;              //关闭窗口,因为下面接下来要发送数据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a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执行完此语句后,将串口寄存器里面的值一位一位发出发出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 ;       //等待发射,发射完数据后后TI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S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}
void ser_()  interrupt 4       {

    RI=0;
        flag=1;
    P0=SBUF;
        a=P0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单片机将串口寄存器里面的值取出来给a。

}
程序控制是对的。就是不明白开始上电后,为什么开发板上有灯是亮的,我用P0=0XFF,这个写在哪里都把灯关不掉。可以确定,P0口就是连接的灯,而且高电平灭。

网友:
1.设定IO端口方向:输入还是输出,
2。设定IO电平值。
3.确认上拉是内部使能,还是外部连接。
4.test the circuit is not shorten or breaken

网友:
学了ARM我就忘记了 单片机,友情帮顶了。

网友:
学了ARM我就忘记了 单片机,友情帮顶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学了ARM我就忘记了 单片机,友情帮顶了。
[/Quo

你们都这样啊···

网友:
光一句

P0 = 0xff;

while( 1 )

看看灯亮不亮。

网友:
你把P0=0XFF后面加一个1S的延时,然后在慢慢向下换P0=0XFF的位置,不就知道出在那啦。没延时很多东西你都看不见的。这个最笨的方式~!呵呵。

网友B:
请先检查硬件原理,和硬件连接。
你再单独控制连接LED的IO电平。

先排除硬件再考虑软件,软件只要初始化先禁止亮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光一句

P0 = 0xff;

while( 1 )

看看灯亮不亮。

肯定不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先检查硬件原理,和硬件连接。
你再单独控制连接LED的IO电平。

先排除硬件再考虑软件,软件只要初始化先禁止亮就可以了。

硬件问题可以排出的呢。
我在出口调试工具上发数,都可以准确的控制灯的亮灭,就是没想到为什么会初始化的时候,灯会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