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wince开发高手 用VS2005开发系统在PDA上播放出flash

楼主:
用的C# +VS2005+wince5.0模拟器+带wince5.0操作系统的PDA
请教2个问题,我是C#菜鸟!
1:在VS2005上面用pictureBox能显示出图片来,调试时在wince5.0模拟器
上面也能正确显示图片,但是连接上PDA就显示不了图片?怎么解决!
2:怎么使用webbrowser,让他在PDA上面能播放出flash,我没有找到相关资料,请牛人教教我!
如果不用webbrowser  还可以用什么控件
谢谢了!!!!!!!!!!!!!!

网友:
呵呵。我可以帮你搞定FLASH播放,WINCE5.0--6.0可以支持到FLASH7版本

网友A:
PDA显示驱动都调好了吗?导致画图不成功有可能的PDA的显示驱动没实现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DA显示驱动都调好了吗?导致画图不成功有可能的PDA的显示驱动没实现好。

怎么弄啊

网友:
不要沉啊    我见有人说的  用 IE播放
是不是就是用 webbrower  来实现?  怎么个操作啊   找了好久没具体的资料
各位大虾  求助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