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K.nb0文件是否包含有起始地址信息?

楼主:
我知道NK.bin文件头中是包含有NK的起始地址信息的,不知道nb0文件是否有?

我现在想通过NK.nb0进行升级,但是升级后需要保存NK.nb0拷贝到内存的地址到NAND Flash中,不知道NK.nb0文件是否有这个信息?

网友:
没有这个信息

网友A:
nb0是裸二进制数据文件,cpu的流水线读取这些数据可以直接运行的,不包含起始地址信息。

网友:
.nb0的起始地址应该就是NK的起始地址。

网友:
    最普通常用的原始型(RAW)镜像文件以.nb0为文件名后缀,它的数据在物理存储中的起始地址和长度都取决于Manifest数据,因而.nb0型的镜像文件不能单独下载,必须先下载作为它的前导属性信息的BL_IMAGE_TYPE_MANIFEST类型的镜像文件。
    由于镜像数据的性质特殊,BL_IMAGE_TYPE_MANIFEST类型的镜像文件——也称作Manifest数据——与一般的镜像文件数据的存放位置不同,它使用专门的DownloadManifest型全局变量g_DownloadManifest来存放。
// Download manifest.
typedef struct _MultiBINInfo_
{
    DWORD      dwNumRegions;         // Number of files to be downloaded.
    RegionInfo Region[BL_MAX_BIN_REGIONS];
} MultiBINInfo, *PMultiBINInfo;

typedef MultiBINInfo DownloadManifest;

// Download file info (start address, length, filename, etc.).
typedef struct _RegionInfo_
{
    DWORD dwRegionStart;
    DWORD dwRegionLength;
    CHAR  szFileName[MAX_PATH];
} RegionInfo, *PRegionInfo;

RegionInfo结构体的3个成员dwRegionStart、dwRegionLength、szFileName[MAX_PATH]中的dwRegionStart就是你想要的“起始地址信息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nb0是裸二进制数据文件,cpu的流水线读取这些数据可以直接运行的,不包含起始地址信息。

学习!
eboot下nk.bin时是不是要在哪里修改起始地址?
-------
NB0的话就是把它烧写在指定的地方!然后由引导程序读到RAM的指定地址,在跳转的这个地址执行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