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。。。MSP430单片机控制液晶显示

楼主:
如何用单片机控制液晶显示器?
我用的是MSP430f149单片机,现在需要在这块板子上编码,去控制液晶显示器显示东西。
请问前辈们给点思路,该怎么做?
我不知道从何处下手。。。谢谢了

网友:
液晶是啥接口呀
液晶的型号是多少

网友:
LCD的分辨率 和接口?
一般LCD有并口和SPI等接口

430这种MCU一般最多就用图形LCD,128*64等等,
驱动LCD关键是得看LCD的驱动ic的时序,另外初始化步骤,
只要这些搞定,不论用什么MCU都基本一样,430、51、61、PIC、AVR都一样。

建议楼主百度下“MSP430单片机驱动LCD”
很多 资料和例程,可以借鉴

网友:
是啊,你用的是段式液晶还是字符型,还是点阵型,还是TFT屏,又是什么接口呢?如果你处于选型阶段你的要求又是什么呢?讲清楚撒。。。

网友:
我是楼主
不好意思,忘了加显示器型号:OCMJ15X20D(320×240)
我现在对这个一点也不了解,一点也不了解。
显示器的驱动是出厂就装好了吗?还是需要自己去网上下载?
下载了怎么安装上去?
如何用代码访问LCD的各个控制寄存器?加上LCD的头文件就可以了吗?
求求大家给点思路吧,我快急死了。。谢谢帮忙的大哥大姐们

网友:
关键要看控制器的型号

网友:
什么控制器啊?电脑连接这块板子是用的JTAG借口。

网友:
http://www.ec66.com/market/manual/OCMJ-D.pdf
这个说明书你看了没有?

网友:
看过了,我就是不太清楚怎么访问LCD液晶显示屏的寄存器,是直接访问吗?需要加什么头文件?比如,比如我现在要设置REG[10h]的bit4位为1,我该做哪些操作?
还有就是驱动的问题,这是我买来的学习板,它里面是不是自己就带了LCD的驱动了?
大哥大姐们帮帮我吧,加我一下QQ:283947988,给一点思路就行了。以后有什么能帮忙的我一定帮忙,谢谢了

网友:
就是说你看不懂那些时序图的意思了?你一边看说明书里面的时序图一边看参考例程就明白了。

网友:
把液晶的说明书看明白,时序图这一块最重要,然后就一点一点顺着时序图写代码。

网友A:
MSP430f139是什么系列的?8080还是6060?

网友:
我是楼主
请问大家。。。MSP430系列单片机是什么类型的?8080还是6060?
谢谢了,谢谢每一个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SP430f139是什么系列的?8080还是6060?

系列?无所谓的,他们的差别好像就是数据的高位在前还是在后的问题。
应该是8080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