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PRS连接问题

楼主:
我用OPEN AT 已经建立完成了GPRS激活部分,但是为什么数据流中什么都收不到,在超级终端里使用ATD*99***1#,可以收到PPP包,如何使用OPEN AT ADL也能收到这些PPP包?请指教一二!我在软件里已经加入了AT命令,但是没有任何反应,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啊

lhh

网友:
先友情帮顶下;
要下班了,晚点再答复你哦

网友:
我现在又发现一个问题,我的at+wipcfg=1 返回ERROR,是不是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。我的模块是Q24PLUSL002.先前有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,我使用软件提供的例子,HELLO_WORLD,RTC模式工作正常,编译成目标文件时,有1个错误4个警告,zip error: Nothing to do! (../out/tmt/zip_tmt.zip),我认为可能是VC6有问题,然后找了一个重装,但还是有这个错误,我将OPEN AT D:\OpenAT\Firmware\657e\China657e_full_q24cl002_lck.dwl的这个文件进行了目标板的下载,然后HELLO_WORLD工作正常了,但是GPRS就没有工作正常过一次,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,是否模块有问题了,希望哪位大侠帮一把,我愿意奉上所有积分

网友:
at+wipcfg=1 返回ERROR

说明开始TCP/IP协议,结合返回错误。 并且GPRS都没正常工作过。

建议楼主先解决at+wipcfg=1 返回ERROR 这个问题,看你发送指令后,再查询下你IP/TCP协议的配置与开启时,什么地方发生错。

楼主看下下面这个对应的指令和例程:
网络连接命令:
AT+WIPCFG=     基本配置

关闭TCP/IP协议
开始TCP/IP协议
设置TCP/IP协议
显示TCP/IP版本
TCP/IP配置管理
AT+WIPBR=    链接控制

关闭GPRS链接
打开GPRS链接
设置APN
查询APN
开始GPRS传输
停止GPRS传输
AT+IPCREATE    创建连接类型

UDP
TCP客户端
TCP服务器
FTP
HTTP客户端
SMTP客户端
POP3客户端
AT+IPCLOSE

   1      UDP
2      TCP客户端
3      TCP服务器
4      FTP
5      HTTP客户端
6      SMTP客户端
        7      POP3客户端
AT+WIPOPT     设置数据传输类型
AT+WIPPING    PING地址
TCP连接例子:
AT+WIPCFG=1
OK
AT+WIPBR=1,6
OK
AT+WIPBR=2,6,11,” CMNET”
OK
AT+WIPBR=2,6,0,”WAP”
OK
AT+WIPBR=2,6,1”WAP”
OK
AT+WIPBR=4,6,0
OK
AT+WIPCREATE=2,1,” 166.111.8.238”,23
OK
+WIPACCEPT:2,1
AT+WIPDATA=2,1,1
CONNECT
………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或写数据
+++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切换到AT命令模式
OK
AT+WIPCLOSE=2,1
OK

网友A:
我刚才登陆了WAVECOM的官方网站,Q24PL002不是每款都支持TCP/IP的,我估计我被骗了,我的这个模块正好是没有这个功能的,

现在的问题是,我用ATD*99***1#工作正常,也就是说只能外接MCU使用AT指令来操作这个模块,还是可以使用内部的API能嵌入式的实现ATD*99***1#同样的工作呢。我现在只需要在FCM数据流中能收到ATD*99***1#之后的数据,为什么这么难实现,按道理来说,应该可以的啊,AT能实现,为什么使用ADL就不能呢????

我从OPEN AT 的文档里看到adl_gprsAct()函数的功能和ATD*99***1#的功能实质是一样的啊,而且响应时操作成功啊,FCM也已打开,为什么数据流一点反应都没有呢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刚才登陆了WAVECOM的官方网站,Q24PL002不是每款都支持TCP/IP的,我估计我被骗了,我的这个模块正好是没有这个功能的,

现在的问题是,我用ATD*99***1#工作正常,也就是说只能外接MCU使用AT指令来操作这个模块,还是可以使用内部的API能嵌入式的实现ATD*99***1#同样的工作呢。我现在只需要在FCM数据流中能收到ATD*99***1#之后的数据,为什么这么难实现,按道理来说,应该可以的啊,AT能实现,为什么使用ADL就不能呢????

我从OPEN AT 的文档里看到adl_gprsAct()函数的功能和ATD*99***1#的功能实质是一样的啊,而且响应时操作成功啊,FCM也已打开,为什么数据流一点反应都没有呢。。。

我用过ZTE 西门子等公司的GSM/GPRS模块,都是采用MCU或者ARM来控制该模块,全部都通过AT指令来操作。 另外WAVECOM公司的模块提供的API接口函数,应该能实现AT指令同等的功能与操作。否则他们也不会给 出这些API接口函数。 另外他们给出的这些API的库了(或是源码的文件)吗?
另外这些API有时序的要求吧? 建议楼主加下延时 尝试下吧

由于没用过API,所以也不是很清楚,见谅。

WAVECOM的GSM/GPRS模块所用的AT命令或指令集:
http://download.eeworld.net/source/1888368

网友:
我有分啊,为什么下不了你说的那个文件呢,说我的分数为0?不好意思,我新来的,不知道,现在的这个分和下载用的分有什么区别

网友:
建议看完OpenAT的资料,不要拿着一半就开跑,Q24Plus002是支持GPRS连接及基本的TCP/UDP通信的,不过没有FTP,SMTP等协议框,这些都是可以通过TCP来实现的嘛

网友:
Q24PLUS的WIP是否可以后加,如果可以后加的话,如何加?

我使用AT+WIPCFG=1,一直都返回ERROR,从没有返回OK的时候!

网友:
http://laiba.tianya.cn/laiba/CommMsgs?cmm=104216&tid=2680308451699064832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刚才登陆了WAVECOM的官方网站,Q24PL002不是每款都支持TCP/IP的,我估计我被骗了,我的这个模块正好是没有这个功能的,

现在的问题是,我用ATD*99***1#工作正常,也就是说只能外接MCU使用AT指令来操作这个模块,还是可以使用内部的API能嵌入式的实现ATD*99***1#同样的工作呢。我现在只需要在FCM数据流中能收到ATD*99***1#之后的数据,为什么这么难实现,按道理来说,应该可以的啊,AT能实现,为什么使用ADL就不能呢????

我从OPEN AT 的文档里看到adl_gprsAct()函数的功能和ATD*99***1#的功能实质是一样的啊,而且响应时操作成功啊,FCM也已打开,为什么数据流一点反应都没有呢。。。

我用过ZTE 西门子等公司的GSM/GPRS模块,都是采用MCU或者ARM来控制该模块,全部都通过AT指令来操作。 另外WAVECOM公司的模块提供的API接口函数,应该能实现AT指令同等的功能与操作。否则他们也不会给 出这些API接口函数。 另外他们给出的这些API的库了(或是源码的文件)吗?
另外这些API有时序的要求吧? 建议楼主加下延时 尝试下吧

由于没用过API,所以也不是很清楚,见谅。

WAVECOM的GSM/GPRS模块所用的AT命令或指令集:
http://download.eeworld.net/source/1888368

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