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关于activatedevice。。。

楼主:
本人在开发wince下的usb流驱动,已经实现usbinstalldriver函数,在usbdeviceattach函数中用activatedevice激活设备是,用getlasterror()返回1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。。

以下是我的代码:
EG_VALUE_DESCR usbOBDValues[] = {
        {(TEXT("Dll")),               REG_SZ,    0, (PBYTE)(DRIVER_NAME)},
        {(TEXT("Prefix")),            REG_SZ,    0, (PBYTE)(DEVICE_PREFIX)},
        {NULL,0,0,NULL}

};

BOOL USBInstallDriver(LPCWSTR szDriverLibFile)
{
        WCHAR wsUsbDeviceID[] = CLASS_NAME_SZ;  //OBD_Class
    WCHAR wsSubClassRegKey[] = CLIENT_REGKEY_SZ;//Drivers\\USB\\ClientDrivers\\OBD_Class
    USB_DRIVER_SETTINGS usbDriverSettings = { DRIVER_SETTINGS };
    BOOL bSuccess;
    LPREGISTER_CLIENT_DRIVER_ID lpfnRegisterClientDriverID;
    LPREGISTER_CLIENT_SETTINGS lpfnRegisterClientSettings;
    HINSTANCE hUSB=LoadLibrary(TEXT("USBd.dll"));
    if (hUSB==0)
    {
      MessageBox(NULL,TEXT("usbd.dll"),TEXT("installdriver"),MB_OK);
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   }

    lpfnRegisterClientDriverID = (LPREGISTER_CLIENT_DRIVER_ID) GetProcAddress (hUSB,       TEXT("RegisterClientDriverID"));
    lpfnRegisterClientSettings = (LPREGISTER_CLIENT_SETTINGS) GetProcAddress (hUSB, TEXT("RegisterClientSettings"));

if ((lpfnRegisterClientDriverID == 0) || (lpfnRegisterClientSettings == 0)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FreeLibrary (hUSB);

        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   }
        bSuccess = (lpfnRegisterClientDriverID) (wsUsbDeviceID);
if (!bSuccess)
{

        FreeLibrary(hUSB);

        return FALSE;
}

bSuccess = (lpfnRegisterClientSettings) (szDriverLibFile, wsUsbDeviceID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LL, &usbDriverSettings);

if (!bSuccess)
{

        FreeLibrary (hUSB);
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   }

usbDriverSettings.dwVendorId = csOBD.wVendorID;
usbDriverSettings.dwProductId = csOBD.wProductID;
usbDriverSettings.dwInterfaceClass=0x00;
usbDriverSettings.dwDeviceClass=0x00;
usbDriverSettings.dwDeviceProtocol=0x00;
usbDriverSettings.dwInterfaceProtocol=0x00;
usbDriverSettings.dwDeviceProtocol=0x00;
usbDriverSettings.dwDeviceSubClass=0x00;
usbDriverSettings.dwCount=sizeof(USB_DRIVER_SETTINGS);

bSuccess = (lpfnRegisterClientSettings) (szDriverLibFile, wsUsbDeviceID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LL, &usbDriverSettings);
if (!bSuccess)
{
        FreeLibrary (hUSB);
        return FALSE;
}

bSuccess = GetSetKeyValues (wsSubClassRegKey, usbOBDValues, SET, TRUE );
if (!bSuccess)
{
        MessageBox(NULL,TEXT("getsek"),TEXT("kk"),MB_OK);
        FreeLibrary (hUSB);
           return FALSE;
}

  bSuccess=FreeLibrary (hUSB);

        return TRUE;
}

BOOL USBDeviceAttach(USB_HANDLE hDevice, LPCUSB_FUNCS lpUsbFuncs, LPCUSB_INTERFACE lpInterfac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PCWSTR szUniqueDriverId, LPBOOL fAcceptControl, LPCUSB_DRIVER_SETTINGS lpDriverSettings, DWORD dwUnused)
{

   MessageBox(NULL,TEXT("usbdeviceattach"),TEXT("1"),MB_OK);

   WCHAR wsSubClassRegkey[]=CLIENT_REGKEY_SZ;
   LPCUSB_DEVICE lpus=(lpUsbFuncs->lpGetDeviceInfo)(hDevice);

   if (!lpus)
   {
   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}

    Pdrv kk;

        kk=(Pdrv)LocalAlloc(LPTR,sizeof(DRv));

        kk->hde=hDevice;
        kk->lp=lpUsbFuncs;
        kk->dwsize=sizeof(DRv);
        InitializeCriticalSection(&kk->csDCall);

    kk->hStream=ActivateDevice(wsSubClassRegkey,(DOWD)kk);
        if (!kk->hStream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CHAR tt[7];
                _itow(GetLastError(),tt,16);

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(NULL,tt,TEXT("6788900"),MB_OK);
             return FALSE;

        }
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查看注册表发现在HKEY_LOCAL_MACHINE\\Drivers\\USB\\ClientDrivers 和LoadClients
下已经有相应的注册信息,但是执行ActivateDevice(wsSubClassRegkey,(DOWD)kk);        MessageBox(NULL,tt,TEXT("6788900"),MB_OK);显示的是1.

不知为何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??? 恳请 大侠相救。。。

网友:
先看看ERR 1是什么意思。
另外,USB的驱动注册表中只加HKEY_LOCAL_MACHINE\\Drivers\\USB\\ClientDrivers 不行吧?

你的这个是USB DEVICE的驱动吧?
入口函数的UFN_Init()等,在注册表中需要表现的"Prefix"="UFN"有写进去吗?
比如:
[HKEY_LOCAL_MACHINE\Drivers\BuiltIn\USBFN]
   "Dll"="usbfn.dll"
   "Prefix"="UFN"
   "Priority256"=dword:64
   "IoBase"=dword:B0B00000
   "IoLen"=dword:1000        ; Use one page
   "Irq"=dword:19
   "BusIoctl"=dword:2a0048
;   "Order"=dword:1
   "IClass"=multi_sz:"{E2BDC372-598F-4619-BC50-54B3F7848D35}=%b","{6F40791D-300E-44E4-BC38-E0E63CA8375C}=%b"

网友:
查了说err是1  是功能错误。。。
另外 我在HKEY_LOCAL_MACHINE\\Drivers\\USB\\ClientDrivers
HKEY_LOCAL_MACHINE\\Drivers\\USB\\LoadClients下有Prefix和Dll信息,没有其他信息。。。

网友A:
补充上面的 还有 我写进去的信息只有prefix和dll  没其他的,这个有没有影响?
还有如何在HKEY_LOCAL_MACHINE\Drivers\BuiltIn\写入信息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补充上面的 还有 我写进去的信息只有prefix和dll 没其他的,这个有没有影响?
还有如何在HKEY_LOCAL_MACHINE\Drivers\BuiltIn\写入信息??

明天帮你找下吧,目前手头上没代码。

网友:
应该看看USB驱动的加载过程吧,譬如USB的Function Driver的加载过程是:Function controller driver加载Function Client Driver,而直接加载Function Client Driver肯定是不行,你编的是USB Host驱动,是不是直接加载Client Driver也不行而要先加载 controllerDriver呢,我只了解usb Function,不知道usb Host驱动情况。

网友:
我是在一款pda上编写驱动,我在usbdeviceattach函数将设备的信息输出 发现跟 我的usb设备信息一致,说明是可以识别我的usb设备? 还有对与Function Driver,USB HOST 这个我不太清楚  楼上能否详细说一下  ,感谢。。。。。。  楼上两位大侠。。

网友:
输出了什么信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