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3C2410触摸屏驱动移植遇到问题

楼主:
在将CE6.0的触摸屏驱动移植到FS2410时,编译通过了,但却得不到有效的触摸信息。得到的部分调试信息如下:
  11941 PID:400002 TID:b1000a RELFSD: Opening file FS2410Touch.dll from desktop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C:\WINCE600\OSDESIGNS\TESTFS2410_V2\TESTFS2410_V2\RELDIR\FS2410_ARMV4I_RELEASE\FS2410TOUCH.DLL'
  13059 PID:400002 TID:b1000a ::: DdsiTouchPanelEnable()
  13060 PID:400002 TID:b1000a ::: TSP_VirtualAlloc() - Success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C:\WINCE600\OSDESIGNS\TESTFS2410_V2\TESTFS2410_V2\RELDIR\FS2410_ARMV4I_RELEASE\EXPLORER.EXE'
  13061 PID:400002 TID:b1000a ::: TSP_PowerOn()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C:\WINCE600\OSDESIGNS\TESTFS2410_V2\TESTFS2410_V2\RELDIR\FS2410_ARMV4I_RELEASE\OLE32.DLL'
  13061 PID:400002 TID:b1000a v_pPWMregs->TCNTB3 is: 0xef9b
  13062 PID:400002 TID:2140002 ::: DdsiTouchPanelGetPoint()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C:\WINCE600\OSDESIGNS\TESTFS2410_V2\TESTFS2410_V2\RELDIR\FS2410_ARMV4I_RELEASE\OLEAUT32.DLL'
  13062 PID:400002 TID:2140002 ::: DdsiTouchPanelGetPoint()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C:\WINCE600\OSDESIGNS\TESTFS2410_V2\TESTFS2410_V2\RELDIR\FS2410_ARMV4I_RELEASE\FPCRT.DLL'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C:\WINCE600\OSDESIGNS\TESTFS2410_V2\TESTFS2410_V2\RELDIR\FS2410_ARMV4I_RELEASE\SERVICESSTART.EXE'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C:\WINCE600\OSDESIGNS\TESTFS2410_V2\TESTFS2410_V2\RELDIR\FS2410_ARMV4I_RELEASE\COMMCTRL.DLL'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C:\WINCE600\OSDESIGNS\TESTFS2410_V2\TESTFS2410_V2\RELDIR\FS2410_ARMV4I_RELEASE\SERVICESENUM.DLL'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C:\WINCE600\OSDESIGNS\TESTFS2410_V2\TESTFS2410_V2\RELDIR\FS2410_ARMV4I_RELEASE\CESHELL.DLL'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C:\WINCE600\OSDESIGNS\TESTFS2410_V2\TESTFS2410_V2\RELDIR\FS2410_ARMV4I_RELEASE\SHCORE.DLL'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C:\WINCE600\OSDESIGNS\TESTFS2410_V2\TESTFS2410_V2\RELDIR\FS2410_ARMV4I_RELEASE\IECEEXT.DLL'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C:\WINCE600\OSDESIGNS\TESTFS2410_V2\TESTFS2410_V2\RELDIR\FS2410_ARMV4I_RELEASE\AYGSHELL.DLL'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C:\WINCE600\OSDESIGNS\TESTFS2410_V2\TESTFS2410_V2\RELDIR\FS2410_ARMV4I_RELEASE\SERVICESD.EXE'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C:\WINCE600\OSDESIGNS\TESTFS2410_V2\TESTFS2410_V2\RELDIR\FS2410_ARMV4I_RELEASE\TIMESVC.DLL'
PB Debugger Unloaded symbols for 'C:\WINCE600\OSDESIGNS\TESTFS2410_V2\TESTFS2410_V2\RELDIR\FS2410_ARMV4I_RELEASE\SERVICESSTART.EXE'
  29100 PID:400002 TID:2140002 ::: DdsiTouchPanelGetPoint()
  29104 PID:400002 TID:2140002 before change: px : 94
  29105 PID:400002 TID:2140002 before change: py : 74
  29105 PID:400002 TID:2140002 after change px : 91
  29106 PID:400002 TID:2140002 after change py : 0
  29106 PID:400002 TID:2140002 ::: DdsiTouchPanelGetPoint()
  29111 PID:400002 TID:2140002 before change: px : 89
  29111 PID:400002 TID:2140002 before change: py : 74
  29111 PID:400002 TID:2140002 after change px : 84
  29112 PID:400002 TID:2140002 after change py : 0
  29112 PID:400002 TID:2140002 ::: DdsiTouchPanelGetPoint()
  29116 PID:400002 TID:2140002 before change: px : 89
  29117 PID:400002 TID:2140002 before change: py : 73
  29117 PID:400002 TID:2140002 after change px : 84
  29118 PID:400002 TID:2140002 after change py : 0
  29121 PID:400002 TID:2140002 ::: DdsiTouchPanelGetPoint()
  29125 PID:400002 TID:2140002 before change: px : 88
  29125 PID:400002 TID:2140002 before change: py : 74
  29126 PID:400002 TID:2140002 after change px : 82
  29126 PID:400002 TID:2140002 after change py : 0
  29127 PID:400002 TID:2140002 ::: DdsiTouchPanelGetPoint()
  29131 PID:400002 TID:2140002 before change: px : 90
  29131 PID:400002 TID:2140002 before change: py : 71
  29131 PID:400002 TID:2140002 after change px : 85
  29132 PID:400002 TID:2140002 after change py : 0
  29132 PID:400002 TID:2140002 ::: DdsiTouchPanelGetPoint()
  29136 PID:400002 TID:2140002 ::: DdsiTouchPanelGetPoint()
  29140 PID:400002 TID:2140002 ::: DdsiTouchPanelGetPoint()
  29145 PID:400002 TID:2140002 ::: DdsiTouchPanelGetPoint()
  29145 PID:400002 TID:2140002 ::: DdsiTouchPanelGetPoint()
在这之后不论怎么触摸都没有反应。还请大侠们帮我看看,谢谢。

网友:
信息不够详细啊,
直接弄个2440 上去改动一下即可。

网友:
上面得到的那几个坐标是我点击开始按钮时得到的,但是开始按钮没有反应。请问开始按钮对应的正确坐标应该是多少?

网友:
开始按钮的坐标是不是根据屏幕分辩率的不同而不同,谁能够举例说明一下在某个分辨率下,开始按钮的有效坐标的大概范围吗?

网友:
触摸屏的驱动一般的开发板都有吧!

有好的板子没有 ,你在好的板子里面把  点坐标的 打印出来  应该可以找的你要的数据吧

网友:
由于随开发板附带的BSP是CE4.2版的,里面的代码结构和内容与我现在所移植的驱动差别很大,所以就没有打算去调试附带的代码了。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实现触摸屏的驱动之前是否必须移植好RTC的驱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