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

楼主:
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�
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
鏉堝湱绱瑼I
ARM閹垛偓閺堬拷
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�
閸楁洜澧栭張锟�
閸ユ垝楠嘙CU
51閸楁洜澧栭張锟�
濡剝瀚欓悽闈涚摍
閻㈠灚绨幎鈧張锟�
LED娑撴挸灏�
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
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
娴肩姵鍔呴崳锟�
PCB鐠佹崘顓�
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
濞村鐦�/濞村鍣�
閸掑棛鐝涢崳銊ゆ
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
濮瑰€熸簠閻㈤潧鐡�
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
閻㈤潧鐡欑粩鐐剁
DIY/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
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
娴犮儲濯舵导姘几
濞f濞o拷
閼卞﹨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�
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
娣団剝浼呴崣鎴濈
ADI工业技术论坛
ADI工业技术论坛
如何解决excluded from build问题??
xliqi2000
xliqi2000

网友A(2009-08-06):
如何解决excluded from build问题??
请教各位大侠,我加入的驱动出现excluded from build,听说是说build的时候不会把驱动文件包含进去。 相当于从project中删除了。请问怎么能把它加入进去呢?去掉excluded from build。
谢谢!没分了啊!
如何

网友B:
在相应文件夹下面的dirs文件里面加上你想要包含进去的文件就可以了。如:
DIRS=common \
drivers \
kernel \
bootloader \

网友C:
已经这样加了,但是还是会出现excluded from build的,在PB下的drivers目录下可以看到这个驱动的,就是在驱动后面还加了个(excluded from build),不知道是为什么??

网友D:
如果你在DIRS里面正确添加了,就绝不会再出现excluded from build字样的,不行你把PB关掉再重新打开看看,我觉得这是操作问题了。

网友E:
这个找到原因啦 ,是我把dirs=后面的驱动名之间有空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