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卡按键接收问题

楼主(2009-04-23):
板卡按键接收问题
我现在做了一个语音通知程序,也就是说通过东进板卡往外打电话,然后板卡接收外部电话的按键值。我用的的东进D161A卡,现在的问题是,当我把按键接收模式设为0 (正常接收模式)时,会出现误接(没按键也会也会接收到按键值),当我把按键接收模式设为2 (严格接收模式)时,会出现接收不到按键值的现象。请问怎么解决呢,先谢过了
程序
电话
语音

网友A:
建议lz仔细研究一个其编程手册之类的...

网友B:
你这样的问题,除非正好有人用了同样的板卡,否则无法解答。
或者你将该板卡相关的所有资料全都放出来,大家能看到才能帮你评估。

网友C:
一般不同频率的信号表示不同的电话号码数字,
出现这种情况,请考虑两个方面:
1、模块的初始化设置正确么?
2、电话信号和模块管教都正确么?

网友D:
有点专业,帮顶!

网友E:
描述的不够详细啊

网友F(2009-05-31):
感谢各位的建议,问题是板卡的一个bag,板卡按键接收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