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Image::Draw的问题

楼主:
调用IImage :: Draw时, 如果传递了第3个参数, 老是出错, 怎么回事?
HRESULT Draw(
  HDC                  hdc,
  const RECT*          dstRect,
  OPTIONAL const RECT* srcRect
);

返回 E_INVALIDARG 错误, 我仔细检查了srcRect, 确定srcRect参数没有错误的, 如果设置srcRect为NULL, 则是成功的

网友A:
估计还是参数srcRect 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估计还是参数srcRect 有问题

不会吧?

绘制的客户区域是:0 , 0, 200, 40

RECT dstRect(176, 0, 200, 40)(即从客户区176的地方开始贴图)
RECT srcRect(24, 0, 49, 99)(截取图片右半边, 图片是49*99)

这样的参数应该没有问题吧

如果是这样:
RECT srcRect(0, 0, 49, 99), 也成功, 没有问题, 但不是我想要的

网友:
楼主看看这个http://hi.baidu.com/nosoft008/blog/item/cd6d3131ded576ac5fdf0e66.html

网友:
srcRect
[in] An optional pointer to a RECT that specifies, in 0.01mm units, the portion of the image to be drawn in dstRect.

To display the entire image, set this value to NULL.

in 0.01mm units 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