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C0809芯片使用

楼主(2009-06-01):
ADC0809芯片使用
使用单片机的p1口连接adc0809的数据输出口,使用c语言编程的时候,单片机的p2.7截至0809的oe,请问p2口德其他引脚还能不能作为通用准I/O口使用?谢谢
c语言编程

网友A:
楼主说的是51机吧,提问时一定要说明CPU型号。
51机的P2口是位寻址,当然可以!

网友B:
的确是51单片机,本人也认为p2口的某一位作为位寻址,其余各位还是可以作为通用准I/O口使用,但是我系主任一直强调说既然p2口作为位地址寻址口,那么其余各位就不能作为他用,请问他的这种理论正确不?谢谢

网友C:
你们老师说得正确
据你楼上所说之意,接OE,是用高位地址寻址的接法,并不是作为IO用途的接法,在这种情况下,“一般”不再作其它用,
原因是,作为地址用时,地址口,即整个P2口都要输出,不仅P2.7有输出,其它也有输出。
在不访问外部存储器时,P2口可以作其它用。
在这种情况下,你真的一定要用P2口剩下的其它口,通常要加入其它控制。----如果你要设计一个可靠的电路的话

网友D:
谢谢!现在更改电路,将单片机的p0口先经373锁存,然后用373输出的某一位接到0809的OE端,再配合使用51机的RD,WR使用,这样应该可以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