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弱的问下!想知道wince的数据库怎么生成?

楼主(2009-05-07):
弱弱的问下!想知道wince的数据库怎么生成?
如题!想知道wince的数据库是用什么软件生成的
wince
数据库
WindowCE

网友A:
MS提供的数据库引擎

网友B:
能不能说下具体步骤啊

网友C:
安装SQL CE,里面有例子,可以生成一个工具。此工具可以生成数据库文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