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怎么将AMR2410自带的TFT液晶屏换成单片机上的圆形点阵液晶屏?

楼主:
  因为开发板上的液晶屏长宽比列不合用,因此想把液晶屏换成单片机上用的那种圆形点阵液晶屏。我的目的是想让液晶屏显示我在开发板上移植的QT程序,开发板上是有操作系统的,哪位高手能指点下呢?

网友A:
点阵屏,要改LCD驱动,硬件连接上,要按LCD的端口定义去接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点阵屏,要改LCD驱动,硬件连接上,要按LCD的端口定义去接了.

  硬件连接应该怎么接呢。我手头的资料全是单片机的解法或者是ARM板跟TFT的接法,就没ARM板和圆形点阵液晶屏的接法,老兄手里有相关资料吗?能不能共享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