酷派(WinCE 6.0)上面的菜单怎么搞啊

楼主:
我以前是做WM程序的.
WM里面,菜单被弄成了Softkey了,就是手机上面的左键和右键.
现在程序在WinCE 里面,又还原成菜单了.
请问怎么搞,才能把那个搞成跟WM类似或者一样啊?

多谢大家帮忙.

网友:
什么菜单?
开始菜单的话,改shell吧,在C:\WINCE500\PUBLIC\SHELL

网友A:
ce下改成按钮吧,然后再绑定按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什么菜单?
开始菜单的话,改shell吧,在C:\WINCE500\PUBLIC\SHELL

CE下面的菜单跟Windows的一样(在窗体的最上面),WM下面的菜单变成了Left Softkey和Right Softkey(在窗体的最下面).
我想把CE的窗体的菜单挪到下面,做成跟WM类似,请问该怎么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e下改成按钮吧,然后再绑定按键

CE下面的菜单跟Windows的一样(在窗体的最上面),WM下面的菜单变成了Left Softkey和Right Softkey(在窗体的最下面).
我想把CE的窗体的菜单挪到下面,做成跟WM类似,请问该怎么弄?

网友C:
有没有搞过wince终端的?我最近要弄个wince或者linux的手持终端,有搞过的成型的产品的联系我啊,价格可以细聊,我的QQ  15251276,电话 13051971688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没有搞过wince终端的?我最近要弄个wince或者linux的手持终端,有搞过的成型的产品的联系我啊,价格可以细聊,我的QQ? 15251276,电话 13051971688

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?
手机还是?手机去买魅族M8,我看着不错
不是手机的话就不知道了,去买一个开发板吧,我自己试着定制一个WinCE 6,也不难.
定制完后烧进去就行了

网友D:
        //创建菜单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SHMENUBARINFO smb;
        smb.cbSize = sizeof(SHMENUBARINFO);
        smb.hInstRes = AfxGetInstanceHandle();
        smb.hwndParent = m_hWnd;
        smb.nToolBarId = IDR_MENU1; //资源ID
        smb.nBmpId = 0;
        smb.cBmpImages = 0;
        smb.dwFlags = SHCMBF_HMENU; //必填
        SHCreateMenuBar(&smb);

酷派的菜单都自带关闭按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//创建菜单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SHMENUBARINFO smb;
        smb.cbSize = sizeof(SHMENUBARINFO);
        smb.hInstRes = AfxGetInstanceHandle();
        smb.hwndParent = m_hWnd;
        smb.nToolBarId = IDR_MENU1; //资源ID
        smb.nBmpId = 0;
        smb.cBmpImages = 0;
        smb.dwFlags = SHCMBF_HMENU; //必填
        SHCreateMenuBar(&smb);

酷派的菜单都自带关闭按钮

要是是C#呢??

网友:
酷派里面用c#做MMI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