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aw画图显示的控件区域 与我对话框的部分重叠了。当ddraw画图显示的控件隐藏的时候,重叠的部分还是没刷新过来

楼主:
我用ddraw画图显示了一个控件区域   与我对话框的中的一个控件重叠了。
当ddraw画图显示的控件隐藏的时候,对话框的中重叠的控件没有被刷新过来。我给对话框发送了WM-PAINT消息
,并且确定这个消息接到了
请高手指点下,怎么让重叠部分显示出来,非常紧急!!!

网友:
肯定是空间没有刷新呢
直接发WM_PAINT行么?用InvalidRect吧

网友:
把他置顶,试一下

网友:
为什么给对话框发?应该给控件发吧

网友:
也在看DDraw,DDraw+窗口SDK,本身就不是很搭调的,
DDraw是直接操作显存  而窗口是经过了GDI的  一般可以在窗口上面应该可以指定一块给DDRaw
但是如果需要重合覆盖这种问题不是特别好解决的

网友:
你的dc试试指向设备dc。
  CWindowDC dc(GetDesktopWindow());
这样清除的时候,应该就不会清除其它控件的区域;
但是使用rect时,要将程序界面的rect转化成设备区域的rect
ClientToScreen(pInfoRect);

网友:
mark下,也有类似的问题。

网友:
DDraw没有清除吧

网友:
1/////////////////////
肯定是空间没有刷新呢
直接发行么?用InvalidRect吧
///////////////
我直接给控件发WM_PAINT也不行
        CWnd *pWnd=GetDlgItem(IDC_BUTTON3);
        HWND hWnd1;
        hWnd1 = pWnd->GetSafeHwnd();        //CWnd->HWND
        //pWnd = CWnd::FromHandle(hWnd); //HWND->CWnd
::SendMessage( hWnd1,WM_PAINT,NULL,NULL);
2//////////
也在看DDraw,DDraw+窗口SDK,本身就不是很搭调的,
DDraw是直接操作显存  而窗口是经过了GDI的  一般可以在窗口上面应该可以指定一块给DDRaw
但是如果需要重合覆盖这种问题不是特别好解决的
////////////////
我 现在采用directshow播放视频
视频是显示在窗口上。没的办法,目前只能用GDI混合DDRAW
put_FullScreenMode(inEnabled ? OATRUE : OAFALSE);
调用这个显示,全屏的时候显示整个屏幕了,不在对话框上,采用的是3* 6410平台
/////////////////////

网友:
开始可以指定在规定的控件窗口内播放,可以用put_FullScreenMode(inEnabled ? OATRUE : OAFALSE); ,是整个机器的屏幕填充了视频,而不是对话框,请高手指点下原因

网友:
搞定!!!!呵呵。散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