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 下摄像头分辩率的调节

楼主:
{ 0xCB998A05, 0x122C, 0x4166, 0x84, 0x

网友:
没用过6410,建议找开发板厂家的技术支持问问原因。

网友:
这个是DirectShow吧。不错,呵呵。

网友:
还是自己秘密研究吧

网友:
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,第一个次接触,会的帮个忙吧,我只想把分辩率改到800*480就行了。

网友:
不是你把窗口调大,图片分辨率率就会跟着变大,那样太恐怖了,随便一个Camera都有照出自己想要的分辨率了,首先是驱动支持,然后再程序设置。

网友:
一般驱动支持的。 不过分辨率不是Dshow设置的。。 一般操作是通过注册表楼主 找找你注册表操作的地方就会有头绪。

网友:
你们公司也太那个。。。
如果你的摄像头支持你要的分辨率,而你们移植的DShow又支持IAMStreamConfig的话,我想是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