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多串口通讯

楼主:
我们在做一个地铁项目,需要开发一个网关,需要有10个串口分别进行独立的数据通讯,打算采用wince嵌入式开发,可是现在芯片好像没有支持这么多串口的,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没有,考虑过用socket通讯来虚拟串口,不知道可不可行

网友:
你要的串口应该是物理的吧,必须跟外设相连接的,能用虚拟的么?
是不是可以考虑添加串口芯片外扩几个串口。

网友:
实在不行在 主板上外挂接个单片机就可以啦~!
我现在就是这样,我一个扩展了4路串口,
都是通过外挂单片机的方式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,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,但其实我不太懂嵌入式,我们的工程师跟我说要做10个独立的串口很难,他的意思是说扩展出来的串口收发数据是一样的,不能单独定义,是这样的吗,还有可以扩展到10个吗

网友:
当然可以扩展10个。问题是你扩展了10个。运行效率,就不好说了。
最怕的是,做了几个月发现原来不行。

网友:
    可以做扩展的,有多种扩展方式,使用SPI\IIC等可以考虑NXP SC16IS752,Sipex有一款芯片是挂在总线上进行的串口扩展可以扩4个串口出来。扩展方法有很多种,由于串口是低速设备,串口的增多并不会影响到系统的性能。我们的系统上有7个串口,其中4个是扩展出来的。
    老的CE版本上仅支持10个串口,10以下的串口号是可以用的。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把具体的应用场景写出来才知道怎么办

网友:
我们可以帮助搞定,如果在北京地区可以联系 QQ 740721436

采用ARM+扩展串口的方案,并且保证效率,有需要可发需求给我们。
bluesky.coco@gmail.com

网友:
另外问下,通讯时用的波特率最高是多少,是否需要硬件流控等

网友:
最好有硬件流控制,在这种高级场合,可靠性要求高。

网友:
选个很小的FPGA,网上有现成的UART Verilog代码,移植进去就行,而且效率也好,通过总线控制

网友:
自己做FPGA不合算的,我推荐的芯片上面是带有流控的,但是串口通信本来速度不快,没有特殊应用场景比较无线猫是不用流控的。串口设备没有什么效率问题,除非驱动没做好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高手的古关注,先在我们打算用扩展的方式来做,在做的过程中有问题再来向大家请教

网友:
我觉得你这东西可以尝试用多个单片机来做,mcu里面可以做进协议,对你的系统比较保险。用串口扩展芯片业可以,就是稳定性,很值得考虑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,方法如下:
2440上接CAN,CAN上接多个单片机,每个单片机上挂若干个串口。

如果有需要更深入的了解的话,可以与我联系(QQ 86395128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