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确定NAND Flash的分区大小

楼主:
我用的是三星的K9F1G08,128M,现在它被分成2个块,前面一块用来存放EBoot,NK等东西,后面一块是在系统起来后能够看到的,也可以用来存文件的那个东西。现在我想知道是这两个块的分界点在什么地方设置,也就是说可以固定前面NK块和后面应用块的大小么?在网上看到有说这个分界点是系统自己在维护,每次开机的时候,会根据NK的大小来确定“应用块”的大小,如果是这样,那么有什么办法知道,当前“应用块”的大小呢?也就是他们分界的地方在哪里呢?

网友:
不赞同是由NK的大小来决定分界点,应该是在BSP中有个参数设置来确定文件系统区的起始地址。

网友:
NK的大小来确定“应用块”的大小也不是不可以吧?分区情况可以通过bootloader查看

网友:
楼上两位,那这个分界点在哪里看呢?一般是在什么地方或什么函数中在设置这个分界点?

网友:
正常的一个系统如果剩余的FLASH区作为一个应用块设置成了一个文件系统,WINCE启动后会将其mount成 flash盘符,像系统的D盘一样。为了保证文件系统的可用性,对于NK来讲21m,25m,31m应用块肯定都是一样的大小的,至于32M和64M之间是否有区别不清楚,即使是有区别也是在BSP中设定好的,而不是随时分配的。

网友:
请问楼上,在什么地方设置这个分界点呢?

网友:
我也没具体看代码,你找下FLASH层的相关代码看看,或者是驱动之类的

网友A:
以2440为例:你可以看下\SMDK2440A\Src\Common\Smartmedia\fmd下的源代码,确定NAND大小的在NAND.HZ中   #define NAND_BLOCK_CNT          (1024 * 4) 你可以算下你的EBOOT和NK用的空间的大小,换成块数 N,#define NAND_BLOCK_CNT          ((1024 * 4) - N) 这样系统就可以吧剩下的格成一个盘。具体的你可以看下源代码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在BOOTLOADER的代码中处理的,你可以在BOOT代码中查找BP_OpenPartition()函数,他用来设置BINFS和FAT分区的大小。

网友:
自已可以在EBOOT那设定分区的大小,如果自己没有去设的话,则系统会自动分配。

网友:
楼主的问题。。我觉得你说的分解点应该是分区表。。你的NK。EBOOT都是裸数据。,。。然后就把后面的剩余nand分为一个fat。。。。那么这个分解点就是分区表了

网友:
这个是在NAND驱动中设置好的,有的驱动是把要用作存放bootloader、nk的块设为坏块,有的如7楼所说在2440的包里是通过#define START_BLOCK (NAND_BLOCK_CNT-(2*1024*1024/NAND_BLOCK_SIZE))这句来将剩下的作为FAT分区的大小设为2*1024*1024,也就是2M

网友:
在bootloader的nand.c里有这样一个结构:
static struct Partition NandPart[] = {
{0,                  0x00030000, "boot"},                //192K
        {0x00030000, 0x001d0000, "kernel"},
        {0x00200000, 0x01e00000, "rootfs"},                //30M
        {0x02000000, 0x0157c000, "NK.bin"},        //22M
        {0x0357c000, 0x009c4000, "nandflash"}, //10M
                {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, 0}
};
这个结构定义了各块的分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以2440为例:你可以看下\SMDK2440A\Src\Common\Smartmedia\fmd下的源代码,确定NAND大小的在NAND.HZ中? #define NAND_BLOCK_CNT? ? ? ? ? (1024 * 4) 你可以算下你的EBOOT和NK用的空间的大小,换成块数 N,#define NAND_BLOCK_CNT? ? ? ? ? ((1024 * 4) - N) 这样系?-

同意,不过,还得根据硬件来分,硬件是否支持你所想要的分块,也是必要的

网友:
如果你是想进行分区的话  可以参考下EBOOT 下的main.c 和fmd.cpp
这个里面有分区的过程  调用的函数是 BP_OpenPartition() 然后在注册表中添加相应信息

网友:
感谢各位的帮忙,找到了这个设置的地方了,
我的是2440A,是在EBoot里面,在BP_OpenPartition这个函数的参数里面设置,我的原来设置的是使用NK的大小来分界的,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忙!!!

网友:
看来已经解决了,呵呵,恭喜啊,
那我就不用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