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题:sjf2410 怎样的安装啊?

楼主:
如题:sjf2410 怎样的安装啊?
我在网上下了以包里面有:sjf2410.exe
                    GIVEIO\giveio.in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giveio.INI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GIVEIO.SY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GIVEIO(文件夹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GIVEIO.ZIP
有人知道怎么样安装吗?要具体的步骤~
另:sjf2410是不是多有的bin文件都可以烧写啊?是烧写到FLASH还是到SDRAM里面?

网友:
安装GIVEIO.SYS
要在WindowsNT/2000/XP 上直接把并口作为IO 口访问, 需要安装GIVEIO.SYS, 下面以WindowsXP 为
例介绍如何安装:
(1)以administrator 身份登录系统
(2)复制giveio.sys 到%systemroot%\system32\drivers,
其中%systemroot%是WindowsXP 的系统目录
(3)打开"控制面板", 选择"添加/删除硬件"
(4)系统将会自动搜索添加硬件, 之后选择"手动添加新硬件"
(5)选择"从列表或指定位置添加"
(6)选择'浏览...',找到GIVEIO.inf 所在的位置
(7)按照提示操作直到安装完毕

网友:
自己从网上找到的~晕死了。。自己问自己回答。。。。

网友:
所以说先google,再论坛,技术人员的定律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