操作系统正常运行时还修改它在硬盘上的数据吗

楼主(2010-03-04):
操作系统正常运行时还修改它在硬盘上的数据吗
有人说可以用光盘制作WINDOWS的启动盘,这样病毒就无法破坏操作系统了,可是也有人说操作系统运行时也需要对自身修改,这时系统就不能运行了。哪种说法对?
操作系统
启动盘

网友A:
要是Windows的话,它要向磁盘写许多东西的.....就算没有改东西也会写.....

网友B:
关键需要 储存系统运行时的一些数据和对应的创建 文件。
你的光盘 如果是只读的,那么还得另外的储存介质来做这些,还得挂个硬盘专门作储存?
这样的架构,软件肯定受不了,所以基本没有这样做的。
就算系统没中毒,你对应的储存文件或者数据中毒,你的系统照样受危害。

网友C:
可以做光盘的windows启动盘呀,就类似linux的liveCD
运行时需要改动的文件,可以放在RAM盘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