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 datagrid 使用方法是怎样的

楼主(2009-10-05):
wince datagrid 使用方法是怎样的
现在需要用列表形式显示数据,第一列为名称,第二列为具体的数据。
其中:
第一列,标题,简单的label显示即可
第二列,存在编辑框、下拉菜单两种情况
界面中的dataGrid要如何初始化?标题及其对应内容应如何添加?
wince
如何
数据
WindowCE

网友A:
帮顶. CListCtrl 可能更好一些.

网友B:
我也觉得用ListControl比较好。
如果做数据库,建议用这个环境,我刚成功过。
SQLCE2.0+ADOCE3.1,并用ListControl显示数据。

网友C:
控件的初始化过程,基本上是相同的,不管是ListControl,还是dataGrid
具体的过程,请参考MSDN

网友D:
用CE的控件,界面的美观比较难实现
我们做产品,都是自己实现显示的功能,不用CE系统自带的控件
这种方法刚开始工作量会比较大,供LZ参考

网友E(2010-04-18):
dataGrid 在 VC的智能设备下能用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