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下ffmpeg库跑不起来怎么回事?很着急,谢谢各位

楼主:
参考网上的方法,我用cygwin编译了ffmpeg的库,所不同的是我要用在X86的wince环境下,所以配置的编译选项也是X86的,如下,编译器用的x86mingw32ce-0.59.1.tar:
./configure --enable-memalign-hack --target-os=mingw32ce --enable-cross-compile --enable-small --enable-shared --disable-static  --cross-prefix=i386-mingw32ce- --disable-mmx --disable-zlib --disable-ipv6 --disable-ffserver --disable-ffplay --disable-encoders --disable-network --disable-muxers --disable-decoders --disable-filters --disable-demuxers --disable-devices --disable-bsfs --disable-parsers --enable-decoder=h263 --enable-encoder=h263

感觉编译选项没有问题啊,但是编出来的DLL库在wince环境下运行不起来,调试的时候提示“管道的另一端没有任何进程”,好像是找不到库函数的意思。

郁闷,要怎么配置呢,或者wince的环境需要配置?知道的同学帮忙下吧,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啦!!!

网友A:
cywin编译不了WinCE下的库吧

Windows桌面OS下的库,和WinCE是不兼容的

网友:
可以考虑用EVC或VS2005/2008,加上相应的SDK来编译

网友:
cygwin主要是用来编译LINUX的吧,怎么编译WINCE去了

网友:
TCPMP播放器中就有ffmpeg吧,楼主可以考虑从这个版本移植,可能会更容易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ywin编译不了WinCE下的库吧

Windows桌面OS下的库,和WinCE是不兼容的

用交叉编译器cegcc也不行吗?为什么网上搜到的都是用cygwin来编译
http://blog.donews.com/ajie_lee/archive/2009/06/26/1534869.aspx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ywin编译不了WinCE下的库吧

Windows桌面OS下的库,和WinCE是不兼容的

可以用cygwin + mingwce32 toolchain交叉编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