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电子表的专用芯片

楼主:
有没有电子表的专用芯片? 应该是那种非常便宜的裸片MCU.
能否推荐一个型号?

网友:
没做过,帮顶下。

网友:
电子表~~~~~~可能根本不需要MCU那么复杂的东西~~~~~~~~有无数种电子表专用的IC,但多数不带MCU

网友:
其实就数字电路一搭...

网友:
ds1302行不行哦。

网友:
楼主你是想自己开发廉价的电子表还是自己做的设计?如果是自己做的设计用ds1302就行了

网友:
不是啊. 是搞一个产品. 如果用MCU的话一来担心时间不准. 功耗太大. 外围电子太多.
所以就想找个电子表的专用IC或能做电子表的廉价MCU.

网友:
里面肯定没有MCU 都是专用芯片做的,成本低嘛

网友:
用FPGA自己写一个,在这种非能用的场合FPGA的优势无可比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FPGA体积太大了. FPGA成本相当高. 我不想流片而想用现成的电子表芯片.

随便哪个51单片机都能,精度取决于晶体而不是单片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