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:触摸屏的物理尺寸怎么用程序读取出来

楼主:
1.问题如题。请高手帮忙,是通过驱动吗?如何弄?
2.触摸屏的屏的参数,生产厂商啊,型号啊,分辨率啊都存储在哪里,在注册表里吗?
3。触摸屏是不是没有EDID信息啊?
谢谢。

网友A:
触摸屏没有这些参数,要这些参数也没有意义

网友B:
想读出来的话,跟驱动提需求吧,让他们提供一个接口供你调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想读出来的话,跟驱动提需求吧,让他们提供一个接口供你调用

我们制作软件,触摸屏是其他单位提供的。就这样的一个屏,真的没有办法计算出屏幕的物理尺寸吗?
一般显示器我通过读取注册表中的EDID信息已经计算出来了,但是触摸屏还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触摸屏没有这些参数,要这些参数也没有意义

我在用
         h=GetSystemMetrics(SM_CXSCREEN);
        v=GetSystemMetrics(SM_CYSCREEN);
或者
        h=(float)GetDeviceCaps(hScreenDC ,HORZRES);
        v=(float)GetDeviceCaps(hScreenDC ,VERTRES);
是能够读出触摸屏的分辨率的啊。

网友A:
你这个读出来的是屏的参数不是触摸屏的参数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想读出来的话,跟驱动提需求吧,让他们提供一个接口供你调用

我们制作软件,触摸屏是其他单位提供的。就这样的一个屏,真的没有办法计算出屏幕的物理尺寸吗?
一般显示器我通过读取注册表中的EDID信息已经计算出来了,但是触摸屏还没有

真没办法计算出尺寸的,最接近的办法就是搜集你们常见的触摸屏型号和参数,做个表,然后查表得到物理尺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读出来的是屏的参数不是触摸屏的参数。。。

是啊,我就想要一个跟分辨率无关的尺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真没办法计算出尺寸的,最接近的办法就是搜集你们常见的触摸屏型号和参数,做个表,然后查表得到物理尺寸

这个我也想过了,但是我不能光凭着手动查表来做,需要用程序做,那样至少我也需要得到触摸屏的型号啊,所以我也问型号等参数数据怎么可以读到。

网友:
没有人再发表一下看看法了吗?

网友D:
注册表最合适。

网友A:
常见的四线电阻触摸屏就xp,xm,yp,ym四个引脚,触摸屏内部又没有什么rom之类存储信息,你怎么可能动态得到触摸屏的参数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注册表最合适。

触摸屏的注册表中没有这样的参数,我挨个看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常见的四线电阻触摸屏就xp,xm,yp,ym四个引脚,触摸屏内部又没有什么rom之类存储信息,你怎么可能动态得到触摸屏的参数。。。。。。

我弄了好几天了,确实弄不出来,没有找到任何说能读出型号等参数的信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常见的四线电阻触摸屏就xp,xm,yp,ym四个引脚,触摸屏内部又没有什么rom之类存储信息,你怎么可能动态得到触摸屏的参数。。。。。。

我弄了好几天了,确实弄不出来,没有找到任何说能读出型号等参数的信息。

你的触摸屏又没有寄存器什么的,哪来的这些信息供你读。
这种办法只能通过它的数据手册得到信息,然后写在自己程序的哪个地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的触摸屏又没有寄存器什么的,哪来的这些信息供你读。
这种办法只能通过它的数据手册得到信息,然后写在自己程序的哪个地方。

恩,我现在也觉悟了,不打算读了。谢谢大家的帮助。

网友F:
刚想说触摸屏这玩意哪来的参数。。。结果发现楼主已经觉悟了。。。

网友G:
恩,建议楼主做个总结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刚想说触摸屏这玩意哪来的参数。。。结果发现楼主已经觉悟了。。。

哈哈,我也是在查找了很多东西以后才觉悟的呵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恩,建议楼主做个总结!

下面的帖子算是我的一个小的总结吧
http://topic.eeworld.net/u/20090909/18/9af45462-7ea4-496c-bce9-6dc9c4cc20d0.html

网友H:
注册表中。我的pxa270(wince 6.0)屏的参数就是在注册表中保存的。

网友:
我通过查资料,听网上的朋友说,触摸屏真的是没有EDID信息,也真的是读不出来型号这些参数。我没有查到任何能读出触摸屏这些参数的说法,所以没有办法获得了,只能这样了。结贴,再次谢谢各位了。
下面的帖子算是我的一个小的总结吧
http://topic.eeworld.net/u/20090909/18/9af45462-7ea4-496c-bce9-6dc9c4cc20d0.html
注意:如果有人能够做到,请不吝赐教。QQ:375308292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注册表中。我的pxa270(wince 6.0)屏的参数就是在注册表中保存的。

哦,是吗?那注册表中有我说的型号,尺寸,等信息吗?在什么位置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注册表中。我的pxa270(wince 6.0)屏的参数就是在注册表中保存的。

由于我已经结贴了,能私聊吗?谢谢啊QQ:37530829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