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进电机M35SP-7NP的使用

楼主:
M35SP-7NP,这种步进电机怎么用啊?
今天搞了好久都没有转起来,只稍微的动一下。
用单片机带动的!

网友A:
是不是六根线的,颜色相同的两根接电源正,剩下四根编号ABCD,用单片机按A-B-C-D-A这样的顺序将其中一根接到电源负,循环就转起来了,开始的时候切换每根线的间隔大一点,不然太快了可能失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是不是六根线的,颜色相同的两根接电源正,剩下四根编号ABCD,用单片机按A-B-C-D-A这样的顺序将其中一根接到电源负,循环就转起来了,开始的时候切换每根线的间隔大一点,不然太快了可能失步

是无根线的,参数如下:
相数:       四相
相阻:       8欧/相
控制电压:   5-6V
角度:       7.5度/步
最大工作电流:807mA
最大扭距:   18.1mN m/200pps
希望获得更多的指导

网友B:
你高低电平顺序有问题 或者是步进电机的驱动电流不够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你高低电平顺序有问题 或者是步进电机的驱动电流不够

我也是这样认为的,你以前用过这个电机吗?有例程最好了

网友:
原来是管脚搞错了,
一共有五根线,
VCC在第二根,我以为在最边上,
今天问了一个单片机老师,一下子就看出问题了!牛人还是很多的。

网友:
就两个人回复,分数平分了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