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0C51F020单片机交叉开关的问题2

楼主:
对于通用的io口交叉开关如何控制?比如我要设置p2.3  p2.4作为片选信号端,这两个端口我怎么去设置?p2mdout=?

网友:
这样设置成普通的推拉输出模式应该就可以了吧

网友:
最简单的方法令XBR0,XBR1,XBR2均为0(不用特殊功能),P2MOUT.3=P2MOUT.4=1(推挽输出)就可以了。

其实要看你的系统设计了,即你根据设计系统的需要对XBR0,XBR1,XBR2的配置,
比如想用串口0,就要将TX0,RX0引到IO脚,这就需要配置XBR0.2(当然首先要使能交叉开关)
你想将P2.3-4配置成输出,要推算P2.3  P2.4对应的XBR0,XBR1,XBR2中的哪一位,不要使能交叉开关就可以了
多用点时间看看交叉开关译码表,datasheet上有配置的例子,好好琢磨,这三个寄存器的配置很重要的。

网友:
交叉开关是用来影射片内外设到IO口的,如果不用到外设的话使能一下交叉开关然后当普通IO用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