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I工业技术论坛
有关wince开发环境安装的问题,新人,急!!!

楼主(2010-04-13):
有关wince开发环境安装的问题,新人,急!!!
问题1:开发板里有BSP,SDK,可是实验手册里却要我们装PB5,可是开发板提供的光盘里没有啊,是不是要我们自己去网上下一个PB,自己安装呢?
问题2:EVC4,和SDK有什么关系吗?为什么我在安装EVC4的时候看到它自己带了一个SDK,那为什么手册里说还要自己再导出一个SDK呢?
问题3:在安装光盘里提供的SDK时,老是说什么NATIVE CODE,然后让我去网上找相应的其他软件,我不明白什么意思,有谁碰到过吗?
wince
安装
开发
问题
WindowCE

网友A:
开发板光盘都不带PB5的,需要自己去网上下载,然后再装BSP,就可以用来开发OS了。
EVC+SDK是用来开发应用程序的,如果自带了相应的SDK应该就不需要安装了。

网友B:
问题1:开发板里有BSP,SDK,可是实验手册里却要我们装PB5,可是开发板提供的光盘里没有啊,是不是要我们自己去网上下一个PB,自己安装呢?
答案:是滴,PB是要自己下载自己安装的。
问题2:EVC4,和SDK有什么关系吗?为什么我在安装EVC4的时候看到它自己带了一个SDK,那为什么手册里说还要自己再导出一个SDK呢?
答案:EVC4和SDK没有直接关系,但是SDK和你的开发板有直接关系,也就是一个SDK和开发板是对应的,当然也可以用PB再生成一个自定义的SDK。EVC4自带的SDK是模拟器。
问题3:在安装光盘里提供的SDK时,老是说什么NATIVE CODE,然后让我去网上找相应的其他软件,我不明白什么意思,有谁碰到过吗?
答案:不清楚,没有碰到过。

网友C:
楼主首先需要去 网上下载 PB5.0,并得下载相关补丁,
按照完软件后,得先打补丁。
网上有很多博客 中有文章对WINCE 开发环境的搭建 进行说明,楼主好好百度或GOOGLE下吧。
第三个问题建议楼主 务必找下 开发板的厂家。

网友D:
现在开发基本都是用vs了

网友E:
谢谢大家,感觉思路理顺了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