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C2200与外接flash寻址问题

楼主:
由于数据总线宽度设置为 16 位。因此应将LPC2200 外部存储器的引脚地址输出线[A1~A20]与 SST39VF160 芯片的[A0~A19]连接,其 物理地址访问范围为:0x80000000—0x801FFFFF。

在资料上看到这句话,还是没搞清为什么寻址16位就要LPC2200的A0不连接,用A1连接flash的A0,请问如何计算的

网友:
请注意CPU和flash芯片手册上的描述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说的。从lz的描述上看,并没有很好地区分这点 。

网友:
楼上什么意思,不怎么明白

网友:
这里数据线都是16位;由于这片flash只能按word(16bits)寻址;但估计CPU可以按byte(8bits)寻址,所以在访问这片flash的时候最低位就不使用了。

网友:
你可以根据LPC2200怎么样从FLASH中取数据来分析一下,就明白了

网友:
数据线都是16位。也就是CPU存储器以半字方式操作,要求地址必须为偶数,也就是地址最低位为0,所以在电路设计中不用A0,可以防止读写数据地址操作出错。

网友A:
我画个图,不知道对不对。(假设flash有4根地址线)
     ARM:           :Flash
        A0
        A1----------- A0
        A2----------- A1
        A3----------- A2
        A4----------- A3

ARM正常寻址:
         A4  A3  A2  A1  A0
        0   0   0   0   0
        0   0   0   0   1
        0   0   0   1   0
        0   0   0   1   1
        0   0   1   0   0
        0   0   1   0   1

但是flash接收到的是

         A3  A2  A1  A0
        0   0   0   0
        0   0   0   0
        0   0   0   1
        0   0   0   1
        0   0   1   0
        0   0   1   0

这样的话ARM按照顺序读取数据,每两次都是读取相同的flash中的16位数据了,这还对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画个图,不知道对不对。(假设flash有4根地址线)
? ? ARM:? ? ? ? ? :Flash
? ? ? ? A0
? ? ? ? A1----------- A0
? ? ? ? A2----------- A1
? ? ? ? A3----------- A2
? ? ? ? A4----------- A3

ARM正常寻址:
? ? ? ? A4? A3? A2? A1? A0
? ? ? ? 0? 0? 0? 0? 0
? ? ? ? 0? 0? 0? 0? 1
? ? ? ? 0? 0? 0? 1? 0
? ? ? ? 0? 0? 0? 1? 1
? ? ? ? 0? 0? 1? 0? 0
? ? ? ? 0? 0? 1? 0? 1

但是flash接收到的是

? ? ? ? A3? A2? A1? A0
? ? ? ? 0? 0? 0? 0?
? ? ? ? 0? 0? 0? 0?
? ? ? ? 0? 0? 0? 1?
? ? ? ? 0? 0? 0? 1?
? ? ? ? 0? 0? 1? 0?
? ? ? ? 0? 0? 1? 0?

这样的话ARM按照顺序读取数据,每两次都是读取相同的flash中的16位数据了,这还对么

? ?
?

你的flash上应该还有控制高低byte的控制引脚(UB LB)吧?

网友A:
SST39VS160没有高低控制,所以就不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ST39VS160没有高低控制,所以就不懂了

上面说的适用于SRAM或者SDRAM,从名称来SST39VS160应该是Nor flash吧。flash的操作不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MCU、ARM都是以8位(8bit)进行编址和寻址的; 而你的FLASH是一个16bit的FLASH。

所以 A0不能接。
其实就16*1 =8 *2

网友:
楼上能细分析下么,arm不是32位么,还是没搞明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画个图,不知道对不对。(假设flash有4根地址线)
? ?  ARM:? ? ? ? ?  :Flash
? ? ? ? A0
? ? ? ? A1----------- A0
? ? ? ? A2----------- A1
? ? ? ? A3----------- A2
? ? ? ? A4----------- A3

ARM正常寻址:
? ? ? ?  A4? A3? A2? A1? A0
? ? ? ? 0?  0?  0?  0?  0
? ? ? ? 0?  0?  0?  0?  1
? ? ? ? 0?  0?  0?  1?  0
? ? ? ? 0?  0?  0?  1?  1
? ? ? ? 0?  0?  1?  0?  0
? ? ? ? 0?  0?  1?  0?  1

但是flash接收到的是

? ? ? ?  A3? A2? A1? A0
? ? ? ? 0?  0?  0?  0
? ? ? ? 0?  0?  0?  0
? ? ? ? 0?  0?  0?  1
? ? ? ? 0?  0?  0?  1
? ? ? ? 0?  0?  1?  0
? ? ? ? 0?  0?  1?  0

这样的话ARM按照顺序读取数据,每两次都是读取相同的flash中的16位数据了,这还对么

前一个是字节对齐
后一个是字对齐

网友:
你把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给搞混了,好好看看手册吧

网友:
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,看书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