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下如何读取bmp图片

楼主:
   请问如何从文件系统中读取一幅bmp图片,试过LoadImage,wince下不支持LoadFromFile这个选项。

网友:
在资源里添加,然后LoadBitmap。
hBitmap = LoadBitmap(hInst,MAKEINTRESOURCE(IDB_BITMAP1))

直接用LoadImage也可以把。

网友:
CE下 可以LoadImage啊。。
贴代码出来看看。

网友A:
SHLoadDIBitmap(),可直接从文件加载BMP

网友:
1楼的方法正解,我试过,可以的。
我用的是MFC
资源里Insert 一个bitmap,然后资源视图里放上一个picture控件。将picture控件属性中的image设置为加入的bitmap ID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HLoadDIBitmap(),可直接从文件加载BMP

支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在wince下绘制位图是这样。
1.createcompatibledc()创建绘制环境
2.createcompatiblebitmap()创建位图
3.selectobject()
4.bitblt()

这个详细

网友:
const unsigned short lpszBmpFile[]=_T("x.bmp");   //绝对路径
HBITMAP   hBitmap   =   NULL;
hBitmap=SHLoadDIBitmap(lpszBmpFile);

wince下使用SHLoadDIBitmap函数读取BMP图片,编译器是EVC

网友:
   除了3楼和8楼,其他都是一群废物。要么就是看不清问题,要么就答非所问,再要么就copy,paste.
中国it界的悲哀。你们几位反省下吧,作为一名技术人员,没有细心,没有技术,还没有把自己当做菜鸟的觉悟。

网友:
  还有6楼,也不错

网友C:
引用楼主 qwqwqw408 的回复:
请问如何从文件系统中读取一幅bmp图片,试过LoadImage,wince下不支持LoadFromFile这个选项。

您好,看见你发的 读取BMP图片的贴子
正好我也遇上这样的问题,纠结很长时间了 向您请教下
是这样的:我的环境是:VS08
用win32创建一个窗口,想在窗口上面显示一幅bmp图片,
hbitmap=SHLoadDIBitmap(lpszBmpFi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tObject(hbitmap,sizeof(bitmap),&bitmap);
            hMemdc=CreateCompatibleDC(hd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lectObject(hMemdc,hbitma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etchBlt(hdc,0,0,Screen_width,Screen_height,hMemdc,0,0,bitmap.bmWidth,bitmap.bmHeight,SRCCOP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eteDC(hMemd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eteObject(hbitma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easeDC(hWnd,hdc);
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显示不出来  请您指点下 非常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楼主 qwqwqw408 的回复:
请问如何从文件系统中读取一幅bmp图片,试过LoadImage,wince下不支持LoadFromFile这个选项。

您好,看见你发的 读取BMP图片的贴子
正好我也遇上这样的问题,纠结很长时间了 向您请教下
是这样的:我的环境是:VS08
用win32创建一个窗口,想在窗口上面显示一幅bmp图片,
hbitmap=SHLoadDIB……

把完整的代码发一下,你那个hdc怎么来的,还有这段代码什么时候调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