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 idle 详细实现方法

楼主:
现在的2440板子没法进入oemidle函数
求wince idle 详细实现方法

网友A:
LZ 是不是有哪一个 Thread 里面有个 while-loop 一直跑不停才会如此, 不然若是每个 Thread 皆在 Sleep/WaitForSingleObject/WaitForMultipleObjects/EnterCriticalSection etc. 的 API 的话, 系统就自动进入 OEMIdle 了啊.

Paul, Chao @ Techware

网友:
谢谢,这个问题还没注意到
另外是不是需要实现DVS啊?我驱动里面没有实现这个

网友:
DVS 只是让 target 更省电而已, 与进不进入 OEMIdle 这问题无关.

Paul, Chao @ Techware

网友:
谢谢 paul
看了一个星期了,还不知道如何下手 ,我该怎么一步步调试,发现问题 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 paul
看了一个星期了,还不知道如何下手 ,我该怎么一步步调试,发现问题 ??

如果是标准的2440 5.0 BSP,那么在BSP下的bat文件设置,那么就可以使用DVS的驱动省电了。

网友:
在所有驱动的Run状态函数中设置调试信息,看看到底是哪个驱动无法进入Sleep状态,再进行分析啊

网友:
大哉问
这是整个 OS 的问题, 不是我不说, 而是挟泰山以超北海, 是不能也

BSP 再从新 review 一遍吧

Paul, Chao @ Techware

网友:
谢谢以上各位
接触wince四个多月了,一旦遇到问题就是一头雾水,基础不扎实呀 呵呵,继续看bsp

网友:
另外:是标准的5.0bsp,按照googleman博客里的进入idle方法设置的,在oemidle里面加的打印语句没执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Z 是不是有哪一个 Thread 里面有个 while-loop 一直跑不停才会如此, 不然若是每个 Thread 皆在 Sleep/WaitForSingleObject/WaitForMultipleObjects/EnterCriticalSection etc. 的 API 的话, 系统就自动进入 OEMIdle 了啊.

Paul, Chao @ Techware

学习了 赞大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