客户端安装sqlce3.0出错!

楼主:
    我要在客户端(三星ARM6410SDB)上安装sqlce3.0,首先拷贝sqlce30.ppc.wce5.armv4i.CAB,sqlce30.repl.ppc.wce5.armv4i.CAB,sqlce.dev.ENU.ppc.wce5.armv4i.CAB三个文件至开发板的NandFlash,点击安装,出现错误:“没有应用程序与“sqlce30.dev.ENU.ppc.wce5.armv4i”想关联。请首先运行应用程序,然后再应用程序中打开该文件”。WindowsCE6.0系统是自己定义的,中文的,是不是其中哪些数据库组件没有添加呢?请大家指点怎么办啊?

网友:
    发现自己犯了两个错误:一、系统定制式少了一个组件CAB file installer/uninstaller;二、拷贝的安装文件是适合Pocket PC的,并不是适合我现有SDB的。
    在定制系统时,展开Core OS-CEBASE-Applications-End User,选中CAB file installer/uninstaller,重新Clean Sysgen,然后更新NK.bin到SDB。
    拷贝适合WinCE5.0的三个安装文件sqlce30.wce5.armv4i.CAB,sqlce30.repl.wce5.armv4i.CAB,sqlce.dev.ENU.wce5.armv4i.CAB,然后依次安装,安装时提示程序与当前系统不兼容,所以无法运行,是否继续安装?继续安装,还是可以安装上去,安装完了,在program files下多了en目录,下面有一个isqlw30工具,运行,新建一个数据文件,但是出错:
Error:0x80004005 E_FAIL
Native error:(25123)
description:
Interface defining error:IID_IDBDataSourceAdmin
param 0:0
...
请指点啊。。

网友:
    经人指点,Windows ce 6.0中无法安装sqlce3.0,要安装sqlce3.5,于是首先下载3.5,下载地址如下:(安装文件名称为:SSCERuntime-ENU-x86)
    下载后安装到电脑上(此处安装路径为:C:\Program Files\Microsoft SQL Server Compact Edition),在路径C:\Program Files\Microsoft SQL Server Compact Edition\v3.5\Devices\wce500\armv4i中,找到如下三个文件:sqlce.wce5.armv4i、sqlce.repl.wce5.armv4i、sqlce.dev.CHS.wce5.armv4i。(目录下共9个CAB文件,分三组,分别为ppc,phone和wince,这里我们用到的3个文件时适合wince的。)在windowsce系统中,依次安装这三个文件,可以在“开始——程序”中找到查询分析器,利用它可以新建数据文件。

备注:如果重启后程序丢失,则说明在ce系统定制时,应该选中Core OS—CEBASE-File System and Data Store-Registery Storage,选中Hive-Based Registry。

网友:
PB6.0,打了补丁后,就会有SQLCE3.5组件选择的

网友:
3楼,补丁打了,不知道SQLCE3.5组件在哪个位置,没找到啊?请明示

网友:
有个SQL compact的,这个就是SQLCE3.5

网友:
只有SQLCE3.5,没SQLCE3.0了

网友:
谢谢feishanm,sqlce3.5就是sql server compact,谢谢!结贴给分了!

网友:
我在wince5.0下装上了SQLCE3.0后建数据库,提示信息说:数据库建立失败,是因为没有正确的安装程序,可是我装的三个文件是按照顺序安装的啊!我用的是S3C2410的,请高手指点,谢谢。

网友:
补充:安装顺序是sqlce30.wce5,armv4i.CAB , sqlce30.repl.wce5.arm4i.CAB , sqlce30.dev.CHS.wce5.arm4i.CAB